机机出现了双奖

楼主(2003-06-06):
今天把
电机
换了,一开机,发现
1、飞机抖动非常厉害。(昨天我才用天平称了两个新主奖,两上主奖重量相差只有0.04克。)
2、出现了双奖
请问版主
1、这两者是互为因关系吗?
2、出现的双奖可能原因和对策。
3、调双奖是不是主要针对旋翼头?能说具体一点最好

网友A:
1.双桨与重量几乎无关
2.两只桨攻角不同,就会出双桨
3.旋转头不用调,调桨的根部,哪只高就调哪只,使之攻度小一点。

楼主:
谢谢。
我还有点担心是主轴给撞弯了,,,,
对了,我今天给主马达和尾马达都喷了防锈润滑水,还不知道效果如果,是从外面喷

楼主:
十字盘和多个轴承都喷了,我开始还担心润滑油会对碳刷起绝缘作用,引起发动机出力下降,事实证明可能我错了

网友A:
不会的
另外双桨只会由攻角不一致引起,轴弯不会出双桨。

楼主:
好,明天我把机机好好调一调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uanchzhu在 2003/06/06 11:54am 编辑]
攻角不一致和飞机剧烈抖动有相关性?互为因果?
也就是说攻角调好了,就不再抖动了?

网友A:
对

楼主:
昨天晚上我还在担心可能飞机报废了,,,,看到你的指点后,又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