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旋翼头改装前后的性能对比 (再论) //

楼主(2003-06-07):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06 09:25pm 编辑]

按上图这个改装我已试飞了一周,为了体验改装前后的性能差异,今天我取消了改装件,恢复成出厂设置。如果说,首次改装试飞的惊喜度是50%,那么当我移除这个改装后的惊喜度则是100%!因为当我发现我的飞达又变得奇肉无比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我真的很需要这种改装后的性能,那种性能太令人神魂颠倒了!没有亲自体验过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
下面讲讲性能是怎样变化的。
以最简单的侧移飞行为例,未改装之前,打舵后大约半秒钟才会影响机体动作;改装后,几乎是实时反应的。当你在作比较快的速度飞行时,较快的反应能让直升机迅速按照你的控制飞行。特别是在室内小空间飞行时,很“肉”的直升机会让你来不及打舵修正就撞到墙上。而经上述改装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是你操作失误,这就是操控性能的提升。改装后,直升机的机动性非常强!
再有一个例子,即使你的ATV设置成了100%,甚至120%。如果是在改装前,你要修正一个动作,就需要打较大的舵量;而改装后,只需要轻微打舵,即可立即修正。特别是在有风的环境下飞行时,在这点上我有非常多的体会,未改之前,稍微有风就难以修正了,即使修正的舵量已打满,直升机的姿态也拉不回来,它随飞漂着走。而改装后,直升机有足够的机动性,它能获得更大的修正力(因为在同一周期内,会有四个斜盘变化量反馈到旋翼机构上,而未改装前仅为两个变化量)。
这种改装性能无论对新手还是高手都是非常合适的,操纵感很“肉”的飞达(包括雷鸟、先豪,不用怀疑我这么讲它们,如果你没有比较就不一定认为它们很肉,但一旦和改装后的一比,就会发现差异非常大)其实对新手而言是相当难于掌握控制的,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经验预见到最佳的修正时机,而改装后加快的反应速度能让你有更多机会尝试正确的姿态修正。对高手而言,往往需要更强的机动性,机器要能随着打舵迅速响应,没有经过上述改装的飞达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性能的,即使ATV设置到了120%也难以企及改装后的性能。经过这种改装,尽管还不能完成倒飞,但已具有能完成复杂动作的性能。操作感非常强,强到你能够很快进入人机一体的境界,这是每个直升机玩家的梦想啊!
为什么这种改装能带来性能的飞跃?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飞达电直的斜盘入手,斜盘的作用是将飞行姿态变化量反馈到主桨及副翼上。而飞达的斜盘只利用到了两个斜盘球头,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钟周期内,只有两次变化被传送到旋翼头上,且此变化仅作用于副翼!而真正对姿态产生重要影响的主翼由于不能收到斜盘变化量,而几乎对控制姿态毫无作用。我们的改装,就是要使飞行姿态同时受到副翼和主翼的控制。于是,我们利用斜盘上空闲的另外两个球头将斜盘变化量传递到主桨上来。此时,在同一时钟期周内,就会有四个变化量被反馈到旋翼头上。如示意图上的A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件,它会自动分配主翼与副翼的变化量,依据A臂两端长度的变化,变化率的分配比率也是不一样的。示意图是等长对等分配。调节A臂的长短参数,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性能。因此,在高级改装中,此臂的长度应为可调节式,必将令玩家获得更大飞行乐趣。
改装要注意哪些问题?目前已有朋友进行过改装,效果不明显的有之,彻底失败的有之。其实只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成功的机会是极大的。第一,这组机构应为两套,旋转头两端各一套;第二、两套机构的尺寸必须高度一致;第三、连接机构最好不要有旷量。若能做到严格按示意图改装,保证各部件精密度,绝对是可以成功的。
祝各位朋友飞行愉快!

网友:

请问改装后对慢速飞行及定点着陆有什么改进?

楼主:

打舵后的响应更迅速、控制更灵敏,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网友: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用C杆把十字盘球头和平衡翼球头连接起来?而要用A、B杆这样过渡?

楼主:

这样做的原因是使,平衡杆与斜盘的变化,各分配1/2的量给主桨。如果按段老师讲的方法直连,那么平衡杆的作用就会消失,最终使机子无法控制。此方案我试过,确实不行。

网友:

主浆在高速旋转中,能自动稳定机体(即陀螺效应)。加上主浆在水平面的一个方向能自由旋转(由两个轴承完成),使当机体突然向一个方向倾斜时,主浆能产生一个反作用力矩,使机体相对稳定。你这样一连接,是不是让主浆的自由度变小了,会使机体变得很不稳定?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08 09:44am 编辑]

确实比出厂的设定变小了,但是它却能在同一周期内受到斜盘四次的控制。而未改之前,只能受到两次控制,且与副翼是1:1连动的,效率很差。至于稳不稳定,实践是最好的检验。
段老师若有空的话,哪天约到重庆的猎鹰模型店会会面,我飞来你看一下,大家切磋切磋。呵呵!

网友:

好,我也把我的机机带上,你帮我飞

楼主:

你几时有时间?

网友:

只有下周末,我这里有一个大厅,来不来嘛

网友:

昨晚按版主的方案改了,A杆用 25 mm 控制好灵敏啊!怎么飞达厂这么省啊?
以前看到向左侧飞了,使劲往右打杆还要往左飞1米才纠正过来,象有非常大的惯性一样,我还以为自己的手脚慢啊!!!!!
不过有个问题:怎么离地后机机的脚架在左右晃?大概20到30度的样子,象在跳舞啊??? 别针做的连杆看了,基本对称,是什么问题?

楼主:

可能有虚位,再检查一下吧。
很高兴看到有人能试成功,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消息!希望大家都去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节头点都要有一定的矿量?主翼上的节头点不销死?

楼主:

最好不要有旷量,紧密连接,但又要能动,达到球头的效果即可。我用的这种方法不过也就是做了几个简易的球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