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旋翼头改装 step by step //

楼主(2003-06-07):
为指导大家正确改装旋翼头,我今天把我的改装拆了,再重新做了一遍,每一步骤均拍照片,大家可按照片步骤改装。
下面先上原理示意图:

以下是改装步骤:

我的实践证明,用回形针作材料是最简单、最易行的,整个改装过程熟练后,半小时内可搞定。取材容易,加工方便。唯一的缺点是:不太美观,而且回形针比较软,较剧烈的摔机后可能会有误差,稍作修正即可使用。希望厂家能即时推出此升级配件。

楼主:

改装之前

改装之后

楼主:

忘了告诉大家,照片上的旋转头就是新版的加固型旋转头。

楼主: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两个面都要按同样的方法改哟!

网友:

如果没有深厚的直机理论,是想不到如此妙法的,我也会试试。

楼主:

过奖啦!
大家要大胆的去尝试各种新方法才有乐趣嘛,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怕失败。这是否也是一种玩的境界?!呵呵

网友:

如果不知道原理,失败的可能性都没有

网友:


网友:

补充 总版主的资料 “A臂长约 2.3 cm" 有个参考,免得找了!

楼主:

2.7也可。A臂越长动作越轻柔,越短越灵敏。

网友:

新版加固旋翼头好象很粗糙嘛!    我的飞达平衡翼跟主翼在一个平面,怎么改我还得参照你的图再研究研究。

楼主:

其实是光线问题,照片是用逆光照的,呵呵,做工和飞达的差不多。

网友:

vidct兄按你设计的方式做了但无论怎样调c臂长短都消除不了双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08 06:10pm 编辑]

那是因为这套系统要做两套,两边的尺寸必须一致才行。若实在保证不了精度而出现双桨,可按以下方法来修正(其实非常简单):
1.面对机身侧面,机头向左、机尾向右
2.转动主桨,使高桨放在右边
3.现在调节面向自己这一面的升级摇臂C,使之弯曲,其目的是使C臂的长度变短。
重复以上调节,直到没有双桨。若还有其它问题,请徐老师再发帖子一起探讨。

网友:

从图片上看飞达的零件精度和piccolo还有差距,应该是因为模具成本比较低。希望在市场更加成熟后厂家能够做出更加完美的产品。

网友:

请教版主:图中a、b、c点及A杆两端是否全是活动的?(类似于球头活动),如果全用球头代替可以吗?是不是能使控制更精确一点?

楼主:

a.b.c可以用球头,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球头代替当然更好。

网友:

有個問題啊﹗
我之前也試過﹐但不能成功﹐現想問一下﹕
A臂與C臂之間(和A臂與B臂之間)的連接位不大清楚啊﹐可否詳述之﹖是否像頭球般可自由動作﹖(還是扣得實實的呢﹖)

楼主:

请看示意图,所有运动都是平面运动。关键是大家要了解原理,了解这些机构为什么要这样设置,设计后的动力轨迹是怎样,会带动哪些机构产生变化。了解之后就会知道该怎么动了。

楼主:

这张已能看得很清楚,难道还看不出来?!呵呵,真的看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啦。哈哈

楼主:

只要做成上图这样,各个关节点是可以活动的即可。

网友:

謝謝啊﹗
因為之前我也是這樣做的﹐也是用回形針做的﹐但可能兩邊不平衡或A桿太軟﹐當轉動時也不能好好的給控制著﹐即跟沒有裝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想問清楚罷了。
謝謝啊~

网友:

讲的太细致了,感谢!!!

网友:

好帖子啊!!!坚决支持这样的探索和无私交流,这是玩模型的朋友应该有的优良品质!!!

网友:

vidct兄您真是个热心人。

网友:

一个问题:A臂的中心点是要在旋翼头的中心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3/06/20 03:15pm 发表的内容:
一个问题:A臂的中心点是要在旋翼头的中心吗?
按原理应是中心位置。

楼主:

结论是:不一定!
A臂左右长度是可以变化的,不一定等长,但左右两副一定要相同尺寸,这才是关键。
定理是:A臂越长,动作越轻柔;A臂越短,动作越灵活,响应越快。

网友:

收到!!!

网友:

根据你的试飞经验,给个最佳参考数据大家共享。

楼主:

其实你们都问我最佳参数,其实是没有最佳参数的,如果有可能,我会建议说A臂的长度交由用户自行调节,你会发现不同的长度有不同的飞行性能,调节是一种乐趣,就像油动直升机一样,没有绝对最好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那个曲线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的习惯来调。
如果硬要给个参数,那就是左右两边各长1cm吧。

网友:

油动直升机是有理论数据哦?“那就是左右两边各长1cm吧。” 那还是按原理应是中心位置了。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300&show=75

楼主:

按原理也不一定会是中心位置啊
原理是:平衡翼、主桨、舵盘三者即时受控,改装件无非是协调了三者受控的行程分配。至于要怎样分配,那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变量。不同的设置会有不同的性能,最基本的原则就是:A臂越长越肉、A臂越短越灵。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3/06/20 03:15pm 发表的内容:
一个问题:A臂的中心点是要在旋翼头的中心吗?
他问的是……A臂的中心点是要在旋翼头的中心吗?

楼主:

偶也不解!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天乐老师说对了,我就这意思。你们说的我明白了。

网友:

動作原理: 當b點向上,a點跟著向上,但必須讓c點要反著向下,至於動作量就是調整各個擺臂長度來決定,原則是A臂雙邊要等長,B臂動作初始維持原先a-b點之距離,C臂則是按A臂長度造成的槓桿量來決定;動作起點始於b點終於c點。說錯可不要打我。

楼主:

A臂不一定需要等长

网友:

vidct,我想问一下你, 你的实物的ab球头的连接是做成菱形的,但你的原理示意图却是等腰三角形的,那样为准?
直升机动作轻柔好还是灵敏好?我觉得飞达有点打陀迟钝,我觉得灵敏一点好

楼主:

以实物为准。
灵敏好还是轻柔好?这实在很难回答,两种性能我都飞过,我认为灵敏好。我也请教过常飞油动机的玩家,让他们飞我改装后的飞达,都觉得很好飞,而飞未改装过的,都觉得极为难飞。他们都是飞航线、飞特技很熟的人了,连他们都觉得太“肉”的飞达很难飞的话,就更别说初学者,那简直就是给直升机练习创造了新的难度。
不过大家要坚信,飞好了飞达再飞大型油动机,那是很好飞的。因为飞达在未改之前基本上是比较难飞的,这一点一定要亲自比较一下才会有体会。有点类似于选音箱,音箱之间的差别一定要比较了才知道,单听某一款,都会觉得还不错,但一比较就能会高下。

网友A:
看来又和自己工作结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