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dct几个问题?

楼主(2003-06-08):
看到你发了很多关于飞达电直的贴子,知道你是一位高手,所有特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1 飞达的混控板可以接9.6V
电池
吗?
2 什么原因导致飞达原装280马达的性能下降?
3 本站拍卖的升级版AKE马达较原280马达的性能真的有提升吗,你用过吗?

网友A:
1.可以。我用雷鸟9.6V的电飞了一周时间,感觉非常爽!
2.磨损。不正确、不合适的桨距会加速碳刷的磨损,而且性能从一开始就很低。其实是调试的问题,而不是马达的问题。
3.AKE马达我用过,对提升性能有一定帮助,但不要指望有突飞猛进的性能改善。
因为所有的问题,其实不在马达上、也不在混控上,也不在电池上,我先前已有帖子说明了这些问题。问题出在桨的调整上,非常关键,但又非常容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