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飞达Ultra版(超级飞达)”

楼主(2003-06-08):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08 12:59pm 编辑]

什么是“飞达Ultra版(超级飞达)”?
呵呵,这是我“发明”的,是集众家之所长的直升机,看看我的配置:

1.飞达机身(经久的考验)
2.改装版旋翼头(更强的机动性)
3.加固型旋转头(使主桨变形的几率更小)
4.雷鸟钢铁大桨(坚固扎实不变形)
5.碳刷尾马达(保证长期使用)
6.A.K.E L型主马达(最佳效能)
7.9.6V 650mAh动力电(更强的电力供应)
8.Futaba FF6(看中的是手感和细致的调节功能)
9.A.K.E散热片(提供主马达、尾马达更佳的散热性能)

试飞时感到动力充沛,动作轻盈,爬升迅速。太投入于这种性能感受了,所以忘了看留空时间,估计已经超过了10分钟。稍后再告诉大家具体的飞行时间。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08 01:03pm 编辑]

飞行时间测试结果如下:
配10T小齿,L型A.K.E马达。可靠强动力时间8分20秒,弱动力时间1分30秒,总飞行时间约10分钟。(中途不间断,持续飞行)
稍后进行11T小齿搭配测试。

楼主:

配11T小齿的测试结果:
可靠强动力时间8分10秒,弱动力时间1分,总飞行时间约9分钟。
整体感觉,配11T小齿的动力比配10T的强,但飞行时间略短。

楼主:

配12T小齿的测试结果:
可靠强动力时间9分06秒,弱动力时间5秒,总飞行时间约9分钟。
整体感觉,动力超强,飞行时间令人满意。但要特别注意,在电快用完前,电力下降会很快,飞行8分钟时请低空飞行,否则容易摔机。

楼主:

M型和P型A.K.E马达建议不要在9.6V下使用!由于这两款马达的功率很大,在9.6V下容易烧马达,不是烧电调,是烧马达!!!

网友:

vidct 我想问一下你的飞达混孔放在哪?机头前还是后侧部?

楼主:

陀螺仪那个位置下面是个小盒子,混控在里面。

网友:

是你自己的创意把?混孔放在那里没有什么固定的要求把?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把雷鸟的9.6v电池用在D5版上的飞达(就是一体板那种)可以吗?毕竟它跟单独混控板的不同。

楼主:

回gaonel,不是。我的机器买来就是那样安装的。
回tone,只有试了才知道。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烧的,烧混控制的可能性只有两个:1.电源正负接反;2.马达负荷超标。

网友:

我以前总想把我的飞达改成用FF6控制,现在看来没有必要。当初是想有FF6可以控制很多机种,但是配接收机,陀螺仪,等等一毓事情做好后,可能飞的兴趣就没有了。拿到手就飞,真过瘾

网友:

能不能将你的超级飞达商品化一下,让广大的淫民群众也能和你共爽?

网友:

如果电动能飞出油动的感觉,我也要加入电动~!看来快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乐乐小新2003/06/11 11:45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电动能飞出油动的感觉,我也要加入电动~!看来快了~!
支持你的观点,我玩电直要再找不到油动的感觉,就…………

楼主:

绝对能飞出油动的感觉,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油动是什么感觉?是轰鸣声大,还是飞起来爽滑?

网友:

班主的遥控器好漂亮呀

楼主:

当然是飞起来爽啦!你能感觉到一种动力,一种很强的动力,能迅速停留在空中的任何一个点上。比较快速下滑过程中,你能让它在空中突然定住旋停。如果没有足够动力,就会软绵绵下降而定不住,因为下降时是有速度的,如果要定住,就要比平常多做n倍的工才能克服地心引力。

网友:

-=-=-=-=-=>
当然是飞起来爽啦!你能感觉到一种动力,一种很强的动力,能迅速停留在空中的任何一个点上。比较快速下滑过程中,你能让它在空中突然定住旋停。如果没有足够动力,就会软绵绵下降而定不住,因为下降时是有速度的,如果要定住,就要比平常多做n倍的工才能克服地心引力。
-=-=-=-=-=>
电直什么时候能有主种感觉哦!!

楼主:

天乐老师什么时候来重庆出差,我飞给你看,我真想做一次飞行表演,你们就都信了!

网友A:
那就拍段录象吧,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B:
听财神说您来过成都?

网友C:
来过几次啦,有次本来有计划来机场看你们飞,但时间太晚就没去了,遗憾。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网友B:
下次来成都一定告知。我当地主(小财神有我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