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财神,又有问题请教你了!

楼主(2003-06-09):
我在用G2联系直升机悬停时,升降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让它悬停着不动,
不是前后跑就是左右走。有什么绝招告诉我吗?
是不是我
遥控器
调的不对,只要一离地就开始动,我用舵调整后就开始摇晃了。
在联系悬停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内容呀。

网友:
呵呵,首先你检查一下在校验的时候,舵是不是打到最大了。
另外你要有个概念:直升机在空中是必须不停的用两个杆来休正他的方向,没有谁的直升机会停在那里一动不动,所以你要学会去控制他。
高手飞飞机你看着飞机是不动的,但是你看他们手上,杆的运动是没有停过的!

楼主:
谢谢你这么快的答复,我明白一点了。
我看了有一个小哥把手打成那个样子,我都不敢玩了。
我一定要用G2练出信心再玩!!

网友A:
不要吓我阿!

楼主:
不是我吓你,是事实,我们在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特别是象我这样的初哥,唉,下大雨的时候也敢玩,想起来就后怕!!!!!!!!!!!!

网友:
请大家注意:玩模型出现伤人不是在吓唬谁,是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模型发动机的威力,不要以为是模型就不小心,问题说大可大,说小可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试飞最好在人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