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筋斗”的飞达改装方法

楼主(2003-06-10):
照这里依葫芦画瓢做的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481&show=0
用外面带胶皮的回形针做的,感觉比不带胶皮的普通回形针旷量小很多。

网友: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
哈哈

楼主:

他的加工工艺比我的好,建议大家也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目前的这种改装都有缺点,不耐摔,因为这些钢丝很容易摔变形。

网友:

Vidct暂时还有没弄明白的地方,我在考虑一个方法,但是再问一个问题:A、B、C、D、E连接点(三个球头+两个结点)是不是都是死的不是活的?

网友:

是活的会怎么样,是固定的又会怎么样?谢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10 01:23pm 编辑]

晕倒!!!
再提示一下吧:我一直在讲这是简易“球头/耳朵”,这样讲还不明白?球头和耳机是干什么用的?应该是死的还是活动?如果是死的还叫“球头/耳朵”???
在大脑里虚拟动行一下那些杠杆,看看它们的动作轨迹,你觉得哪些地方应该是活的?哪些又应该是死的呢?答案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关节是死的,全是活的。

网友:

核实一下。OK

网友:

班主,还是很累,嘎?

网友:

我的飞达 旋翼头 和你们的不一样呀 时那种小球头的

楼主:

懂得原理,是啥样的都能改,举一反三嘛。

网友:

vidct, 請問你照片中的"主馬達"是什麼?
為何是"金屬頂"?

楼主:

这是筋斗的飞达,不是我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6/10 10:16am 发表的内容:
他的加工工艺比我的好,建议大家也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目前的这种改装都有缺点,不耐摔,因为这些钢丝很容易摔变形。
感谢VIDCT帮忙转帖,谢谢!
可是不知道强度够不够啊。。这种回形针比普通回形针的钢丝要细,不知道够不够力啊!
另外,请教您,您看看我这个A臂以及其它部件尺寸合适吗?
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weskerw2003/06/10 07:15pm 发表的内容:
vidct, 請問你照片中的"主馬達"是什麼?
為何是"金屬頂"?
电机换了磁钢、外壳、顶盖和碳刷。
原来计划换磁钢的,但发现不方便调换,于是就把外壳也换了,换了外壳有发现原来的盖也用不了了,所以干脆换了除了转子以外的整个电机。。
呵呵,,见笑了……

网友:

那請問"筋斗"..馬達是什麼型號? 會好過原來的嗎 ?

楼主:

回 筋斗 :A臂尺寸非常合适!

网友:

下面引用由weskerw2003/06/11 00:09am 发表的内容:
那請問"筋斗"..馬達是什麼型號? 會好過原來的嗎 ?
我这个飞达是去年6月买的,没有飞起来,当时又没有人指导,盲目地以为是电机不好,就更换了主马达的磁钢。后来发现,其实是主桨的螺距不够造成的。。
小弟没有接触过直升机,一直觉得不太容易飞,所以就把换了主马达磁钢的飞达扔在一边,最近看到论坛上有关改旋翼头的帖子,才又对它感兴趣起来。
不过,很抱歉,改好了还没有来得及试验。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敢说。
等有结果了再告诉您吧。
不过我觉得这个磁钢换了意义不大,因为原电机的磁钢实际上就已经够了……
就算有什么变化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没有改以前,飞达就没有飞起来过。所以完全不清楚原来是什么样子。。
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大堆,不知道您明白没有……
祝飞行愉快!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6/11 09:49am 发表的内容:
回 筋斗 :A臂尺寸非常合适!
感谢您的指导!
祝飞行愉快!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6/10 11:31am 发表的内容:
晕倒!!!
再提示一下吧:我一直在讲这是简易“球头/耳朵”,这样讲还不明白?球头和耳机是干什么用的?应该是死的还是活动?如果是死的还叫“球头/耳朵”???
在大脑里虚拟动行一下那些杠杆,看看它们的动作 ...
   那么绕在旋翼头上得那部分是活动得还是死的?

楼主:

没有哪一部分是死的,全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