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改造飞达旋翼头成功了一半

楼主(2003-06-10):
成功的一半是飞达果然听话了很多很多,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贴地飞行时消除了以往那种讨厌的漂来荡去,想在哪里着陆都不难。这才象拿到手前心目中的飞达。
失败的一半是在下的手艺不好,连杆做得不够精确,机构不够牢固,非常容易出现双层桨,而且双层的幅度还会很大,机机有时象跳舞,有时甚至飞不起来,飞一组
电池
得花许多工夫调许多次。
版主的创造是成功的,在下的工作是失败的

网友A:
适当调整某一面的C臂可消除双桨,比直接用手去定形更容易。

网友B:
我也在试哟,回形针我已经买了两包,准备好好地整一整!

网友C:
我的也是啊﹗有時像跳舞般震動得很利害啊﹗
版主先生﹐多謝你的指教啊﹗我一向就是覺得整形A﹐C﹐B桿﹐現在明白了﹗
跳舞我想是因為A桿因旋轉時的壓力使它產生上下彈動(因為B﹐C桿是定形的﹐而且無空間可調整)﹐加上回形針有時會無法自己回復原型﹐壓力使它變形後無法回復﹐兩邊便不能平衡﹐是這樣吧﹖﹖
明白了(希望)﹗所以C桿是微曲的﹗回家再試。謝謝﹗

楼主:
今天改用切断的双孔连杆,钢丝,和硬胶片用心地重新制作了一套摇臂,尺寸比较准确,比较好地解决了双层桨问题,升力充足。但机构转动灵活性稍差,两边动作的一至性仍不够理想,虽然抓住机机打舵,大风拔树般的倾则力量非常明显,飞行时对打舵的反应很快,但好象欠缺细利感,觉得机身不时有些振动。看来还需作进一步改进。

楼主:
另外飞行中舵机需要分担较大的平衡大桨的力,长此以往,不知我 6 克的振华小舵机吃不吃得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