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达陀螺仪的位置

楼主(2003-06-11):
请问飞达陀螺仪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最好?
好像以前听说陀螺仪是测角加速度的,请问这种说法正确吗?
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不考虑震动,陀螺仪随便装在什么位置都可以,不知道,这个推论又是否准确?

总之,请教飞达陀螺仪安装位置,以及陀螺仪到底测的是什么,线速度/线加速度/角速度/角加速度?
请赐教。。
谢谢!

网友:

安装位置应该是放在离主轴越近的地方越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11 09:34am 发表的内容:
安装位置应该是放在离主轴越近的地方越好。

OK!
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