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型马达

楼主(2003-06-11):
几组
电池
就飞不起来,昨天检查L型马达碳刷(磨掉2/3)同样寿命也短,原配飞了13组电池,L型才8组。尾马达我飞了近30组电池昨天才真正不工作。

网友A:
你的尾馬達是否碳刷﹖

网友B:
试试WD40,效果真的很好

楼主:
我在油田,买不到啊!!!

网友B:
WD40就是从石油里提出来的

网友C:
我也用AKE。L马达,觉得跟原配差不多

楼主:
我怎么折腾,机机还是只能做超低空飞行,飞机滑翘都快磨去一半了!痛苦ing!!!!

网友B:
桨是最关键的!!!建议换雷鸟桨+9.6V电,保证让你飞个爽快!

楼主:
可别,我刚买了3组新电。原配电确实不行,30组后就不能够用了。光买大桨行吗?看见你们改装,我也眼馋的慌,但我爬还不行啊!!!!!雷鸟电多少银啊?

网友D:
财神那不是电池和桨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