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dct几个问题

楼主(2003-06-12):
Vidct
你好,向你请教几个关于飞达的几个问题:
1 关于飞达的8.4V
电池
的正确充电时间,另外在充电前需不需要将余电完全放完再充;
2 飞达的280马达的铜头和电刷之间可不可以加润滑油;
3 雷鸟用的360
电机
的重量为多少,该电机综合性能和280对比哪个更适合于飞达用。
谢谢!

网友A:
1.我很少用原配充电器,大概记得充4小时足够,充满的标准是电池发烫。那个充电器太简陋了,建议用专业充电器比较可靠,对电池有好处。镊氢电池理论上不用先放后充。
2.不可以加普通润滑油。因为这个马达要工作在高温下,不是特制润滑油不可以用在高温环境。
3.还是280最适合飞达。

网友B:
-=-=-=-=-=>
3.还是280最适合飞达。
-=-=-=-=-=>
问:3.还是280最适合飞达。?那360有怎样?

网友A:
360、370、380都是同样大小的,只是长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