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升级后...

楼主(2003-06-13):
我的飞达更换了雷鸟大桨和加强型旋转头,使用9.6V
电池
后,升力明显增强,但机机起飞时向左快速滑动,飞起来后机机在空中摇晃不定,不好控制,估计和大桨及旋转头有关,高手指教。

网友A:
大桨攻角要调小点
由于动力强劲,最好使用改装旋翼头,那样更好控制。

网友B:
好

楼主:
AKE长效电机,10T齿轮,雷鸟大桨,8.4V电池下根本飞不起来,换回原电机可以飞半米高,对AKE电机失望。
用9.6V电池飞,一两分钟后两个电机的尾盖(轴承处)都在高温下融化。

网友A:
桨距太大啦,记住啊,在有升力的情况下,桨距尽可能小一点。

楼主:
星期天再次进行了实验:
1.9.6V电池,雷鸟大桨(已经调到了小攻角),10T齿轮,用AKE电机飞行无力且时间短,两个AKE电机均如此,换回原飞达电机,又恢复了动力,难道AKE电机还不如原电机?
2.用加强型旋转头,机机在空中晃动不定,换回原旋转头,仍用雷鸟大桨,飞行平稳。
3.9.6V电池动力是强劲了许多,但电机热得烫手,尾盖可能被融化(雷鸟大桨未调小攻角前飞了两个起落,烧融了两个尾盖)。
此次升级未达到预期,请广大模友支招。

网友A:
攻角一定要调小,大攻角不仅难飞,而且加重马达负荷。
另外,每种马达都有自己的特性。就像汽车发动机一样,长城491发动机在2500转时达到最高扭力,转速虽然还能提高,但扭力就小了;而五十玲4JB1发动机在2000转时就达到最高扭力了。如果491在2000转时你要求它达到4JB1 2000转的水平就不现实。所以任何一款动力装置都要依据它的输出特性搭配匹配的变速比,才可以获得最佳的效率。

网友C:
要加装一个VIDCT介绍的升级件,的确好用,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