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

楼主(2003-06-13):
VIDCT斑竹公布:你用FF6XHs飞“飞达”的全部参数设置,我今天又飞了3组
电池
,机机还是在超低空飞行,气煞我也,怀疑是设备的设置问题。如果不是,就只有换电池和大浆了。谢谢!!!!

网友A:
真的告诉你,FF6的设置参数极为不重要,所有行程设为100%即可,改装旋翼头的设成70-80%。其它的不要去动。不是电子设备问题,是桨!

楼主:
只有买桨了?为什么原配的桨就好飞,备用就不灵了?明天买4副去。谢谢

网友A:
因为有误差,每套桨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要仔细调。而且软桨肯定没有硬桨好飞。

楼主:
我已经汇出“卖血”的钱购:“雷鸟”大浆4副、尾浆4副、9。6伏电池2块、加固浆头1个,这样可以了吧?口黑口黑!
!最近手气不好,老被洗白........

网友A:
我敢保证这是你最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相信我没错的!希望到时回来告诉我们你的新体会!

网友B:
改造后底速不出双奖,高速出双奖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飞大的主桨软,二、高速力量大,所以就出双桨了。根本问题还是桨的强度问题。
不知对不对?

网友:
改造后,毕竟有些结构是后面改的,可能在高速旋转的时候某个部位强度不够就造成了这种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