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旋翼头的一己看法

楼主(2003-06-13):
经过三次的改装,我认为在自己的水平下已经将飞达改得较为成功了,主要有以下性能:
1、振动很小,尾桨很好控制;
2、动力充配,升降自如;
3、反应迅速而且顺滑。
但这仅为调整良好状态下的表现。由于手工制作的机构难以精确两边不能完全一至以及回形针硬度不够等原因,飞行中不时会出现两层桨,这还容易调整好。最不想见到的是一种可能与机构制作好坏有关的特殊的震动,这种震动会给反应的敏捷性加上一种跳跃感,使机机同样不能精确的控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我甚至怀疑或认为,即使改装得比较成功的机器,还用精确性欠佳的振华设备,其表现也不会是多么的令人满意。
鄙人禺见,请各位指正。

网友:

振华设备的手遥杆一定要换!!

网友:

还有下面的电位器

网友:

电位器的电阻不一样,可以不换。

楼主:

刚才又飞了一次,在某种情况下(还未能确定),主轴慢转时会听到6克的振华小舵机跟随着发出有节律的齿轮声!

网友:

换相同阻值的电位器

楼主:

振华的舵机与其它舵机不一样吗?

网友:

给振华的原舵机不一样。我换的是上海皮恩斯舵机。

楼主:

原先我也有两个10克的PC,但随改装的火鸟飞走了。手上只有4个振华的,先用着吧,钱少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