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定翼上开了两个孔

楼主(2003-06-13):
回形针做的摇臂摔坏了,就把它拆除,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作为尝试,又在每片稳定翼上开了两个直径10MM的孔,减重10%多点。一推杆飞达就离开了地面,但感觉竟然有点怪怪的,在近地处机机满地飘来飘去,活象放手的纸片,两次伸手接机都吓了一跳,差点给退回来的飞达撞到面上!减轻稳定翼重量能带来的效果根本就不能与改装旋翼头所取得的效果相比。
但也不能不指出这时一层大桨的状况要比改装后稳定得多。
墙上的大钟指示,这趟飞行包括途中两次停下来作短暂检查的几十秒共飞了11分钟。

网友A:
我弄了几天,用别针还是解决不了连接处的虚位问题,这头检查好了,桨一转虚位又出来了,机机震动厉害,离地后可以明显看到脚架在晃。
今天一气之下将它恢复了,一飞竟不习惯起来,整部机在空中荡来荡去,非常迟钝,都不敢飞高。看来只有继续努力改造了。

网友B:
你是用回形針吧﹖
我之前也是﹐但結果跟你的一樣﹐不轉的時候﹐改變方向舵是可行的﹐但一轉....什麼也變得白費心機了﹗我現在正嘗試改用膠片﹐盡量不用回型針﹐正在努力中﹗希望有意外收獲﹗(其實回形針不但有彈性﹐而且鋼度不足﹐容易變形啊﹗這相信是失敗的原因﹗)
繼續努力吧﹗一定會成功的﹗

楼主:
大家的想法和做法都差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