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固旋翼头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楼主(2003-06-14):
昨晚仔细研究了MS电直的组装图纸,在弄清了它的旋翼头的结构后,心中一个存在已久但总是模模糊糊的念头突然清晰了。以前看模型直升机的原理介绍,文章里说“两片主桨可以象跷跷板一样上下摆动。。。转成的盘面随倾斜盘的倾斜而轴心指向飞行方向。。。MS的大桨除了能转动而改变攻角外,应该还能上下摆动(我未见过实物,仅据图片分析),让大桨转成的盘面能相对于主轴和机身改变,升力产生出水平分力再带动机身作水平方向飞行。看看油机摆放时的照片,用一个东西固定到尾管上的大桨也是斜的。再看飞达,它显然不能让大桨上下随意摆动。但我认为飞达软而有弹性的旋转头正是在这方面作出补尝。当倾斜盘带动大桨转动,攻角增大的一桨升力增大,克服旋转头的弹力而向上抬起一定角度,相反另一桨就放下一定的角度,大桨也就相对机身倾斜了,只是没有MS那样来得轻松彻底。当然,旋转头强度较大,大桨不能一个抬起一个放下,由于两个桨升力的差异,大桨转成的盘面仍然是会倾斜的,只是它会即时带动主轴和机身一起倾斜,因为大桨与主轴之间缺少了一个可以转动的自由度。而除了改变机身的水平速度,还要即时改变机身的姿态,对几乎占全部重量的机身来说,一点点的改变力量是需要作用较长时间来起作用的。就是说反应慢了。摆动的大桨就可免除后一部分负担而反应就迅速一些。这样我就理解了MS电直的稳定翼杆上为何装一个形状奇特的摇臂了。我用版主的方法改装后飞达反应的确很灵敏,但每次打舵我都见到飞达作出急剧的摆动,显得有些生硬和粗糙,欠却细腻感。我想就因为在改装了摇臂的同时也给旋翼头装上了加强片的原因。去去掉加强片会好点吗?我要去试试。。。但我认为飞达不作出此翻改进,飞行性能是不能向完美接近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

如果按这种逻辑,那油动机的旋转头也应该是软的才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两片主桨可以象跷跷板一样上下摆动”这是你的理解有误,它的上下摆动不是旋转头横轴中心点为轴心的上下摆动,而是于主桨螺距的周期变化而引起的改变,这种改变只作用于主桨上,而不会作用于横轴上(在飞达上就是旋转头)。所有油动直升机、包括大型电直,其横轴都是硬度极高的,甚至用的是全金属。你若水平观察它,它是不可能像翘翘板一样摆的。这方面,请飞油动机的高手来解答可能更合适一些。
你说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调整好。旋转头硬度越高越好,去掉加强片不会带来好处,只会有害处。
振动是由于你的舵机行程超过了斜盘允许的最佳斜度,如果你的遥控器可调ATV,可将ATV设到70%左右。

楼主:

可能我没能把我的想法说清楚,我们之间理解的着重点不同。“旋转头硬度越高越好,去掉加强片不会带来好处”是不合实际的因为我刚才拆下旋翼头加强片飞了一次,机动性果然有提高,不再满地乱飘了。单凭在稳定翼片上打孔偷轻就能取得较满意的改进,机动性虽然还不能与改装旋翼头取得的效果相比,但却有一种柔顺的稳定感。以在下的操控水平,定点着陆的准确性丝豪不比改装旋翼头后来得差,反而感觉上更有把握感。
我所讲的摆动不是振动,而是整个机身的姿态的急剧变化。这也可能与我的水平及设备有关,但也不能不说其中有原理性的原因。
不是“油动机的旋转头也应该是软的才对”,而确是应该“硬度极高的”,但它们是有轴绕着转。

网友:

zcyjq的意思还是用原配的最好,什么都别改?

网友:

近日我又对旋转头进行了改进,这次A臂用金属片做的,其余两臂也没有用迥刑针绕成而是用球头和铁丝组合.果然能调成一层桨飞起来并感到控制灵敏多了一时还适应不了,后将舵机摇臂孔内移一孔就好多了不论飞达在什么姿态下都能受控.但因目前制作尚嫌粗糙间隙过大等原因不时出现双桨,另件受力变形,因此玩得不顺.准备根据现在的情况按新的构想克服原有问题再作一次.估计应该有所改进.

楼主:

当然不是什么都不改,我只是说飞达的旋翼头改了可能负面作用大于下面作用。改造旋翼头及偷轻稳定翼我认为都是好的做法。我的主要意思是让大桨在主轴上的运动能象稳定翼一样自由,电直的机动性会更好。

网友:

我认为旋转头还是应该加固才好。以后我是有过这方面教训的,当时用的是飞达原装桨,比较软,旋转头也是较软的。我将10T小齿换成12T小齿后,由于转速的增加,使整个旋转机构受到软材质塑料件的影响,常常变形。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双桨,无论怎样,在小桨距下都无法消除,用大桨距又得不到好性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周期性的振动。这些现象,都是由于材质在高速下变形造成的。

楼主:

我也承认弹性的旋翼头会降低大桨效能,今天拆下加强片后很明显感觉到的,尾舵也要向右打微调了。但飞达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做成MS那样的就好了。有可能找个MS来看看。

网友:

MS除了具可变距机构之外,其结构和改装旋翼头的飞达异曲同工,甚至与大部分油动直升机的旋翼头机构相似。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ifiafrica在 2003/06/15 01:38am 编辑]

呵呵,真正直升机和模型在旋翼上有很多区别的,模型旋翼和主轴基本是刚性连接。而真正直升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模型直升机的旋翼和旋翼头是螺栓连接,而且螺母不能旋不能太紧了,一个道理就是防止在旋翼根部出现疲劳问题,试想在旋翼转速的不断变化中,旋翼的重量会给旋翼根部一个变化的力矩,如果旋翼和旋翼头刚性连接,那么这个不断变化的力矩足以引起旋翼连接部的疲劳,直到断裂。而如果换为螺栓一样的铰链连接,力矩就被化为一个力,这样相对而言,疲劳问题要小的多。
模型直升机的旋翼在上下拍动的自由度上,旋翼本身的弹性形变比较大,所以不用铰链,直连接也可以,而这种连接中的所谓的横轴一般比较细,而且横轴上套上橡胶套提供缓冲,橡胶套硬一些就反应灵敏一些,橡胶套软一些反应就弱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所谓3D飞行用木桨比较困难,因为木桨本身弹性形变大一些,导致操纵性差一些。
真直升机的旋翼在前后和上下方向都使用铰链连接,也就是说,对旋翼的控制只是迎角的大小。迎角大了,旋翼自然上抬,迎角小了,旋翼自然下沉。机身在小范围内是不随旋翼平面的倾斜而倾斜的。这一点和模型是不同的,因为模型追求的操纵性相对真飞机太过了,而且尺寸加大后,疲劳问题更为突出,必须使用铰链连接。铰链就是在两个刚体中连接,起到一个可形变的作用。现代的真直升机由于采用复合材料旋翼,本身具备的弹性很佳,也在使用无铰结构,就是说不是刚性连接也不是铰链连接,而是一种弹性连接。例如K-50使用一个几十层厚薄金属片叠在一起的弹性极佳而强度不错的部件起到连接的作用。

网友:

介绍油动旋翼头
以飞霸为例,旋翼头分3D型、S型两种
1、S型……固定型大奖夹头(两个大奖夹头固定在一根横轴的两端)这垮旋翼头飞起来比较稳定。
2、3D型……大奖夹头分别固定在,旋翼头两端的T型半轴上(两个大奖夹头可上活动)这垮旋翼头用于飞3D比较好。

网友:

同楼上的 探讨
飞霸的就是模仿京商的NEXUS。你说的3D型就是其原型46级别的机器,我道听途说的结论是稳定性不错,因为旋翼旋转后形成一个锥角,就好象普通练习机的上反角,而且这种设计方式现在好象不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