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池的标称容量与实际容量

楼主(2003-06-14):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14 10:38am 编辑]

玩电动模型,还有一个蛮关键的配件,就是电池。从前我觉得电池不是很所谓,因为那时还是小孩,玩的玩具功率小,一般5号锌锰电池也就够了。但现在玩上了电动飞机、直升机,功率高达几百W,对电池性能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标称容量与实际容量的误区,当然这些文字只是一点个人体会,未必科学权威,大家若有不同见解,请随时批评指正。
每一颗充电电池都有标称容量或额定容量,如AAA规格目前最大能做到800mAh的容量,常用的AAA规格为600mAh。以600mAh镍氢电为例,它是指,以600mA的放电电流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此为1C放电率;若以1.2A放电,可持续工作30分钟,此为2C放电率;若以2.4A放电,可持续工作15分钟,此为4C放电;若以4.8A放电,则可持续工作约7分钟,此为8C放电……以此类推。
但,以上所述只是在理想状态下。事实上,放电倍率越高,电池容量就会减少,因而在大电流放电情况下,电池通常达不到标称容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在飞电动模型时,测得的电流、放电时间与容量不符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高性能的电池呢?很多朋友认为容量高的就是好电池,其实容量只是电池性能的指标之一,另外还有一项重要性能判别因素,就是电池在高倍率放电时的实际容量,似乎与电池内阻有关,内阻越小的电池放电性能越好。
对于性能良好的电池,在1C放电时,能基本获得100%的容量;在2C放电时,约有95%的容量;在3C放电时,应有90%的容量;在5C放电时,应有80%的容量;在10C放电时,应有>70%的容量。这类电池一般为采用特殊工艺制造的电池,而普通工艺制造的AAA或AA规格电池则难以达到这样的性能。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前段时间我们在试锂电,标称容量有1800mAh,但是这种电池在飞达上试飞,实际飞行时间与原配600mAh相差无几。为何容量大了3倍,而飞行时间确是一样呢?这是由于锂电的内阻较大,放电特性较差。所以在大电流放电时,1800mAh的容量就难以达到,估计会降到1000mAh以下。
对于航模使用的电池,一定是低内阻、高容量、质量小的电池。只有这样的电池,才能够工作在大电流下,维持长时间的稳定放电。一般来讲,镍镉电池的放电特性好于镍氢电池,但镍镉电池目前已趋于淘汰,因为它不环保、记忆效应严重、容量小。目前性能良好的镍氢电池完全可以替代镍镉电池。

网友:

好文!谢谢

网友:

动力电池的好坏与否的关键之处在内阻。如果内阻偏大的话,就会有很多电量消耗在电池本身。此外,电池内阻还会使整个放电回路电阻增大,导致电流上不去。直接的感觉就是电动机转速上不去。然后的感觉才是动力时间短。
镍镉电池的内阻相对而言是最低的。现在好的SC电池可以达到4毫欧甚至更低,而我们通常见到的五号AA镍镉/镍氢电池的内阻在15毫欧以上,普通七号AAA镍镉/镍氢电池的内阻在20毫欧以上。所以普通的镍镉/镍氢电池用于电机动力真的是有些勉为其难。
普通锂离子电池的内阻更大,几乎接近50毫欧。这就更不适应大电流快速放电了。
现在二次充电电池都只标容量。如果有条件的话,各位在动力电池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所购电池的内阻,这样可以选到性价比最合适的电池。

网友:

但我的锂电用在火鸟上效果特别好!完全没有感觉到容量的下降,飞行时间极长,发热量也很小,尤其是SONY G4。

网友:

学到了东西

网友:

楼主说的对
其实仔细观察就可以知道,一般内阻小的电池块头都不小,相比同容量的高内阻电池。SANYO3000的电池那么短而粗,而同样品牌的五号氢电也有1600MAH的容量。
低内阻的电池一般内反应用的面积很大,而体积相对较小。

楼主:

to ltaa:与负载有关,如果负载小,工作电流就不大,内阻影响就会变小。一般火鸟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2A,这就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