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飞达在起飞前剧烈晃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3-06-14):
主浆不平衡?另外是否机的重心要在主轴上?

网友A:
和主桨不平衡有关
不过我的机器现在不是这样的了,我发现桨距太大也是原因之一。我习惯于用小桨距飞,性能真的会很好。

楼主:
桨距是什么,怎样调整?

网友A:
请翻旧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