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飞达主桨桨距调整问题。。

楼主(2003-06-16):
小弟是去年6月买的第一代飞达,实在是很烂,,去年年底把旋翼头换了。。前不久又按照帖子上的方法,用回形针升级了。
但升级后发现主桨很难消除剪刀桨。我用电吹风吹热了再校准的,做到了内恻桨距大,外缘桨距小。。可是很难调平啊!!!
尤其是,调好了,放几个钟头不动它,再试的时候却发现又是剪刀桨了,,又要开始调,,很苦恼啊!!!
谁能帮帮我啊!!谢谢!!

网友:

你说的确实,这次调好了下次就又变了。飞的时间少,调的时间多。

网友:

那是因为加工精度不高,左右两组的尺寸不统一。按此方法改装后,不宜再通过桨叶定形的方式调双桨,而应该通过调C臂长度的方式来调,C臂弯曲即变短一些,C臂下直即变长一些,用此方法来调。

网友:

 什么是C臂?

网友:

还是用卡片打孔做摇臂的方法比较精确不易变形

网友:

下面引用由筋斗2003/06/16 01:22am 发表的内容:
小弟是去年6月买的第一代飞达,实在是很烂,,去年年底把旋翼头换了。。前不久又按照帖子上的方法,用回形针升级了。
但升级后发现主桨很难消除剪刀桨。我用电吹风吹热了再校准的,做到了内恻桨距大,外缘桨距小 ...
是否换雷鸟大桨会好一些,因为比较厚。

网友:

我也发现雷鸟浆要厚一些,但重量增加了哟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6/16 08:22am 发表的内容:
那是因为加工精度不高,左右两组的尺寸不统一。按此方法改装后,不宜再通过桨叶定形的方式调双桨,而应该通过调C臂长度的方式来调,C臂弯曲即变短一些,C臂下直即变长一些,用此方法来调。

请教您,C臂长度和两边桨距分别有怎么样的对应关系,您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您看看结构,就能自己分析出来那种关系啦。
要不请翻旧帖,我介绍过的。
回段老师:重量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动力要充足,动力足了,重一点无所谓。下次再来看我飞,相信你会大吃一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