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true flight里直升飞机怎么设置和飞达相似?

楼主(2003-06-16):
true flight里直升飞机怎么设置和飞达相似?

网友A:
先在TXT里调节,再根据情况看,主要是调陀螺仪

楼主:
大版主,关键就是陀螺仪,调多少啊?有没有具体的参数?

网友A:
边调边试,千万别调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