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飛達做的改裝(A﹐B﹐C桿)

楼主(2003-06-16):
各位大師﹐給小弟意見好嗎﹖
http://community.webshots.com/album/77128755QSkXnB
現時做好了A 桿和B桿﹐還剩下最難的C桿﹐

网友:

帮你帖

网友:

设计有一处错误,C1和C2之间一定要固定,中间不能活动,换句话讲,把C1、C2变成一根杆。

楼主:

謝謝版主啊﹗
請給我意見好嗎﹖
我現在還沒有把握做好這個C桿啊﹗
尺寸是用電子尺度的﹐但不知做好之後又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謝謝版主﹐
我的C桿是用螺絲上緊的﹐分開C1和C2桿是因為方便調整。但不知是否妥當啊﹗

楼主:

C1 和C2 是用螺絲上緊的。即固定的。

楼主:

圖中除了C1和C2之間是用螺絲上緊之外﹐其他連接點都是活動的。
(不好意思﹐我的表達力不好﹐請見諒)

网友:

如果是这样,倒是个蛮不错的想法,祝你成功!

网友:

我也要试试这种方法,改进机器让你觉得很充实

楼主:

謝謝版主的鼓勵啊﹗我會努力的﹐希望這趟一改可以成功﹗
duanchzhu 兄﹐不錯啊﹗玩模型的樂趣不單止於玩樂那一刻﹐調整和修改/改進也是相當有挑戰性的﹐而且能夠讓你更加了解模型的原理﹑優點和缺點﹐從而達到人機合一的境界。缺少了一點﹐玩起來也不夠爽啊﹗對吧﹗

楼主:

呀﹗忘記了一點很重要的﹐就是圖中的孔(特別是頭球的那些)是與那膠片的厚度有關的﹐我用的膠片大概是0.8~0.9mm 厚﹐用兩片便剛剛好(特別是A桿﹐那個孔之所以有大有細就是因為細孔的那片剛剛好到位﹐大孔的那片是加固和吻合那個開孔位的)﹐做的時候﹐那些孔要由細開始﹐直至裝上後活動自如就行了﹐所以圖中的孔位尺寸是供參考的﹗

网友:

谢谢你说得详细

楼主:

客氣了 ^_^
大家討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