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3-06-16):
如果雷鸟9.6v的
电池
是用AAA窜起来的话。我有一个建议,可以去超市直接买GP的AAA电池8节,然后自己直接焊,注意要并排焊接,不要头对尾窜起焊,而且外面不要包热缩膜。
这样可以在每次使用完之后,充电之前用一种电车专用的平衡放电器来平衡放电,然后再充电,我想这样可以改善动力性能。因为那种平衡放电器可以把电池组中的每节电池放电至相同容量,以求在充满电后,再次使用时8节电池有相当的放电性能,而不是让里面个把不争气的电池来拖累整组电池。而且我想单买的GP应该会比雷鸟的成品电性能好。但是总的成本肯定要高一点。

网友A:
这应该是除锂电之外最好的电池选择了,嘻嘻...

楼主:
是。
其实超市的GP AAA电池也不是很贵。玩电池的这个放电平衡板是必备的。
这个平衡放电板可以自制,我找一下电路图,晚点上传。

楼主:
但是锂电的放电特性应该无法和镍氢,更无法和镍铬相比的。而且锂电很贵。
还有你上面说的单独充电不好,如果使用时是当电池组用的话,还是一起充好,但放电时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大家忽略了一点就是,充电器的性能也很重要,充电器并不只有快慢冲之分。好的充电器充出来的电池会很暴,而一般的充电器也会得到一般的效果。

网友B:
mogupu的方法是最专业和最可靠的!

楼主:
我最近才刚刚对你们玩的电直很感兴趣,所以也是初学,以后还要多多请教VIDICT大哥!!!

网友B:
大家多交流,互相学习。:)

楼主:
平衡放电板电路图(引自bean的制作)

网友C:
不错不错!电路简单!容易制作!

网友D:
把原理说一说吧,为什么用1.65V的发光二极管,你的放电板好象正反都能用嘛。

网友E:
可以试一试

楼主:
不是正反都能用的,反面是电阻,二极管这些东西啊!
压降在1.65和2.0的发光二极管用于指示电量。
发光二极管是反相并联的再于两节电池串连的(绿色的是2.0的 红色的是1.65的)我发现对于Ni-H而言用绿色的比较好,对于Ni-Cd而言 红色的比较好。
以上引子BEAN的制作。
平衡放电板有成品卖的。也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F:
强烈支持

网友G:
但是一组包装好的电池怎么放?

网友F:
别说不用外面的塑料包装,就是要包,我们也找不到热缩膜

网友D:
电池厂有热缩膜,以公斤算价格。

网友H:
用油机木浆的热缩膜就行!摔坏的浆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