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发烧小电直(之一)--手工制作十字斜盘的方法和过程(飞达、先豪通用)

楼主(2003-06-17):
小电直发烧第一步---先从制作十字旋转斜盘开始。
以下是我在制作这个零件的过程中拍的一些照片,仅供参考。
还望模友们多提意见,我好及时改进。   大家!

1)制作中需要的一些材料,十字内盘的毛坯已车好。

2)用放大镜看看都用些什么材料。

3)向心眼球轴承(用Φ6.2mm滚珠退火、中心钻Φ3mm孔)和塑料外圈(利用电脑机箱软驱盖制作)已做好了。
塑料外圈制作时一定要保证中心准确!

4)用电烙铁将眼球压入塑料圈内。注意控制好温度、压进的力量、钢珠两边露出塑料圈的部分要相等,并且要一次压成。
压好后立即用湿布冷却降温。

5)用放大镜看看钢珠压入后的样子。设法取出眼球,再将塑料圈修形。
(此后还要将钻好孔的钢珠---眼球轴承穿上螺丝固定,
并夹在电钻上与塑料外圈进行研磨、配合,这一步我忘拍照片了)

6)看一下做好的向心眼球轴承和内盘毛坯的配合是否合适。

7)开始进一步制作内盘。

8)用什锦锉修整外形,这是修好后的样子。

9)将小球头铆接在十字内盘上。

10)制作完成后的向心眼球轴承和十字内盘。

11)车制旋转外盘毛坯(从上往下看)。

12)旋转外盘毛坯(从下往上看)。

13)看看内盘和外盘的配合是否合适。

14)进一步制作外盘(使用手锯和小台钻)。

15)去掉这些多余的部分。

16)用什锦锉修整外形。

17)看看外盘翻过来的样子。

18)用小车床钻球头孔(Φ1.7mm)。

19)小球头用手工攻M2丝。

20)制作完成后的内盘和外盘(轴承外圈处打冲击保险)。

21)将内、外盘装配在一起,翻过来,冲击翻边,内、外盘铆接为一体。

22)这是全部制作完成后的小电直十字旋转倾斜盘!

23)装上主轴(Φ3mm),试试看,上下滑动几下,再转几下,非常好!爽啊!

24)这张照片中,右边的零件是我正在改进的“540级电直”的旋转倾斜盘、
主轴和带单项轴承的大齿轮,左边零件就是我新做好的小电直的十字旋转倾斜盘,
上边那些小齿轮,接下来在我发烧小电直的过程中,可要派上大用场啦!

先汇报到这里......待续......
下一步计划...我准备抽空开始发烧---小电直可变总距的旋翼头......

敬请指教!!!
lxd1954

楼主:

补充说明:这个小斜盘内、外盘上球头之间的尺寸(距离)和先豪小电直是一样的。
因我没有飞达,只有先豪,所以只能以先豪数据做参考了。
lxd1954

楼主:

内盘和外盘的小球头在铆紧或拧紧前,一定要上螺丝胶或502,我用的是502胶。
lxd1954

网友:

佩服!!!!

网友:

设备精良,手工细致

网友:

厉害,能算是高级技工啦!

网友:

To:sgyyj
如果你知道lxd1954大侠的经历和业绩你就会知道,可不是你心目中的“高级技工”能作的事情。
说不定你二十年前看的电影里就有lxd1954的影子呢?^_^

网友:

刘老师:
    你作的倾斜盘(包括十字盘和3mm的轴)一共多重?

网友:

so cool~~~

楼主:

倾斜盘加3mm主轴重10克。
lxd1954

网友:

可变总距的旋翼头有前途,飞达很难调

网友:

谢谢刘老师!

网友:

你好:
    做的真漂亮。我也飞先豪的微电直。我也想做但是机加条件不行。非常佩服你的技术金属倾斜盘一直是我的梦想买成品太贵了约600-700元。

                                          王殷明

                                     wangyinming@0451.com

楼主:

谢谢夸奖!
其实我做的这个小零件,是为自制一架类似先豪或飞达(可变总距)的小电直而准备的。在自己动手制作的过程中能寻求一点刺激,从而获得许多乐趣。
有机会到广州来,在我这里你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金属倾斜盘出来!
外盘那个轴承我是2元一个买的,内盘向心眼球用滚珠加工。成品600-700元没道理!宰人!卖的越贵,咱越是不买帐,自己发烧打造一个,乐趣就在这儿!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我在广州,真是佩服你的手艺。可惜我没有车床等制作工具,就算有也很难做出你那种工艺水平,有空到你那里参观参观。
直电还有很多东西要改进,如电机、电池,特别是电池要能飞20-30分钟直电就相当有前途了。

网友:

太强了,佩服佩服!

楼主:

欢迎大家指教!欢迎来我这儿玩!
这两天内我还会发个帖子,是关于先豪小电直主电机改造的。
因前几天我刚邮购回来几台小电直的电机,半夜里我就开始试飞先豪(我用的是9.6V电池),在约2米高处稳稳地悬停了近4分钟,心里好高兴!突然间打起转飞机直坠到地,还好飞机没事,检查后发现是电机碳刷盖化了,含油轴承脱落!换上新盖继续飞,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我刚弄回了5个尾盖,这一下就废了两个。于是这两天开始改造电机,前后都用滚珠轴承替代原来的含油轴承,用环氧板车制了一个电刷尾盖,哈!这回就是用火烧也不会熔化啦!非常爽!制作过程中我拍了些照片,等搞好并试飞后我就贴图上来供大家参考。
lxd1954

网友:

使用无碳刷电机也可以,主电机过热问题能否解决?否则很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

刘老师,9.6V飞4分钟是不正常的留空时间,这时的马达负载非常大,当然会被烧了。9.6V应该有7分钟以上的强动力时间,才说明马达动力输出与变速机构是匹配的。您不妨试试将浆距尽可能的调小,再看看性能是不是增强了,而且电机也不会烧了。

楼主:

我是用8节AAA型600mAH的镍氢电池,自己组的9.6V动力电,感觉动力非常强劲,只是在大约4分钟时马达过热烧坏,飞机坠地,否则,看它那个劲头至少还能飞2分钟。我新改造的电机已经搞好啦!一会就试飞,看看效果究竟如何,晚些时候我会把改造这个马达的方法和过程的照片贴上来。
无刷电机贵的太离谱!我买不起啊。只能在现有的水平上想办法改造啦。等有时间了我也想自己动手发烧一下无刷电机玩......
谢谢大家的关注!
lxd1954

网友A:
新改造的马达经过试飞检验,效果非常好,改造过程的图片见另一个帖子---发烧小电直(之二)
lxd1954

网友A:
我已开始制作小电直可变距的旋翼头了,制作完成后我会贴图上来。时间可能长点,首先要保证完成公家的任务,发烧小电直得抽时间干。
lxd1954

网友B:
建议将刘教师直接升级为终级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