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器焊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06-17):
我的混孔就是接在接收机一端的三根线从混控板上断了,想自己焊一下,不会因为温度过高烫坏混孔板的其它元件把?

网友A:
时间短些,一般不会,最好焊时将电烙铁拔电再焊,别把旁边的元件焊坏了就可以啦!

楼主:
OK,这就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