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 911

楼主(2003-06-17):
惨啊,飞达在 4米高打飞了大桨,眼睁睁地看着机机翻着身掉了下来。爬梯子从厂房屋顶取回一片稳定翼,从水沟拾起大桨,找回水中的尾小齿,没翅膀少腿的机机歪倒在水泥路面,旁边零件散了一地:一根滑撬,两根支杆,一个尾桨,一粒胶管,一块支杆固定片。检查机身,尾马达后盖脱出,机架板插接支杆处爆裂,余下两根支杆松动。。。还能装得起来吗?!我的一块
电池
还在充电啊!
为何摔得这般惨?因为机机飞到了蓝色的铁皮屋顶上我还觉得很得意!高度降了一点就。。。

网友A:
 你的飞达能飞4米高

网友B:
你也够惨的啦!设备没有摔坏吧?
我在3米的地方撞墙后掉下来都没事啊!是散架了,但马上装回还能飞!难道我运气好?

楼主:
4 米不算什么
刚才尾马达修好,幸好各项反应还算正常,就不知道实际能不能飞!

楼主:
我是不走运,又发现作了加强的支杆连板其实已经断了。

网友C:
快成碰碰机了!!!

网友D:
飞达调好了,飞行高度是惊人的,我的飞达可以以每秒1米以上的爬升速度一直往上飞,我都不知道它能飞多高,也许几百米、几千米也无问题。

网友E:
我比较喜欢飞在半米的高度,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的飞行姿态

楼主:
我喜欢在机机底下吹凉,只是恐怕没机会了!

网友C:
零件处理了吧,这有好几只狼等着呢,呵呵呵呵。。。
不是幸灾乐祸,开个玩笑。

楼主:
对不起,没有器官损献。摔得更烂之后是修得更好,这将是恒古不变的DIY公理。经过一个中午的苦战,我的飞达已恢复活泼生机了。

网友C:
哇靠,这样也行?上照片

楼主:
要不然就不是飞达了,这是它的本色。在下穷,没有相机。

网友F(2004-05-15):
呵呵, 也是牛人一个, 喜欢

网友G:
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曾经在5米高的地方把齿轮飞裂了,飞机直接落下来
起落架都没坏,热溶胶实在是功不可磨

网友H:
我的JABO在4米高的地方尾浆飞掉了,螺旋着还能平稳落地那,比有尾浆的时候还稳那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