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自己对飞达放电,放到什么电压才能合适?

楼主(2003-06-18):
请问班主

网友A:
放到7.5V就不要放了

网友B:
通常单节电池放电到0.9V就不要再放了,否则对电池有损害。。
比如,您是8.4V的电池组,那么放到0.9V x 7 = 6.3V 就一定不能放了。
但单节电压放电不到1V一下不能完全达到放电效果,就是说,至少要放到7V!但最好不要低于 6.3V
等待大家拍砖

楼主:
我谢谢你们,我的万用表还没有买回来,等上级拨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