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玩飞达,好难!

楼主(2003-06-19):
今天到模型店试玩飞达电直,感到好困难。
只要油门一推就向左跑,用副翼修正后,飞机只要一离地马上就向右跑了。
第一次玩根本反应不过来,各位大侠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请指教?

网友(2003-09-01):

哦,那还的多多练习啊

网友:

不是没调好,而是需要时间来适应,因为不同的机器性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模拟器和现实机器的差异更大。所以不可迷信模拟器,也不可不信模拟器,呵呵。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小庆在 2003/08/31 11:54am 编辑]

G2上感觉练习的挺不错了,所有的直机我都能悬停,但实际中就是不行,估计还是没调好吧

网友:

多多练习G2模拟器,那样你的实际飞行会好很多!

网友:

我今天在草原飞固定翼,没风的时候把雷鸟拿出来飞,几乎不怎么受我控制,我在G2上练习所有的直机都能悬停了,偶尔还能倒飞,可是实际中的雷鸟却怎么也飞不好,苦闷啊……

网友:

我开始和你也一样,玩电直我没用过模拟器,直接上机.其代价是废了5付主桨,4个马达,2块600mAh电池,一个原配尾马达再加上3个月的练习........现在可以很好旋停和定点着陆了.我当时还是买空机回来加装设备的,当然这样不可以马上玩飞机,但一点一滴的积累真的很好,使我对电直更深入了解了.
我的经验就是,努力练习拇指感觉,飞机起飞它向左你就向右,它向右你就向左,它向前你就向后,它向后你就向前,油门把握好,使机体稳定!记住终身受用

网友:

陀螺仪是不是没调好

网友(2003-06-20):

仔细调遥控器的微调

网友:

玩没挑战的东西就不需要毅力,呵呵

网友:

 别说得如此恐怖,我刚买了飞达!
飞飞达还得有“毅力”?那不是花钱买罪受吗?

网友:

先玩模拟器,再玩模拟器。

网友:

我是北京的!由北京的玩飞达的朋友吗?我现在还控制不好!想请老手指点!谢谢呢!

网友:

要训练,最好请教会飞的朋友,有人教学起来就快。自己摸索,可能会走弯路,不过如果毅力强挺过来了,其实收获会更大。

网友:

是这样,多飞几次就好了。有了感觉就不一样。我以前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