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D-ROM的无刷电机用于微型直升机的方法 //

楼主(2003-01-30):
I got turned on to this on the Piccolo (electric heli) BBS.... the Germans are experimenting with using motors salvaged from dead CDROM drives. Thefaster CDROMs have nine pole brushless motors that are relatively easily converted to electric flight. Supposedly, the motors from 32X and faster CDROM drives have magnets that are powerful enough for our uses.
Basically, the modification goes as follows:
1. Remove the motor from the base.
2. Make a new base with whatever mounting holes you need. I use a rectangular base made from aluminum with S280 mounting hole centers.
3. Remove the stub shaft from the rotor and replace it with a longer shaft salvaged from one of the guide rods for the laser head. The sahft and the rods are are 3mm diam.
4. Remove the bronze bushing from the stator and replace it with a pair of 3X6X2 ball bearings. This is in fact the hardest part, because the center hole s 6.5mm, which is not a standard bearing size. I made an aluminum adapter sleeve and used a 3X6X2 flanged bearing for the upper and a regular 3X6X2 bearing for the lower.
5. Rewind the stator..... I'm still experimenting to find the best wind, but the one I have with 16T of #24 wire has about the same output power as a S380 or S400 and weighs a total of 18 grams! My other one has 19T of #28, and is about the same output power as a S280. Maybe a bit less. But again, it weighs 18 grams!
The only fly in the ointment so far is that my Schulze Future 18be does not like to fire into 9 poles reliably at higher speeds. I have the Astroflight version of the Jeti 06-3P, and it runs just fine. It would be fine in an airplane, but my use is in a Piccolo heli, and the Jeti is too "steppy" in the upper end of the throttle response to work well in the Piccolo. But YEEEOWIE, does it have power! And after a 10 minute flight at about 25W, the motor is barely warm.

ASUS 40X CD-ROM无刷电机 Vs. IKARUS Motor

Asus CDR-40x: 18g
Ikarus G-310: 49g
用在固定翼上也不错!

网友:

CDROM上的电机是多少转的?
于380电机比呢?

楼主:

以50X光驱为例,CD-ROM的标准转速最快达10000RPM。如果用在其它地方,它的转速可以再快些。

网友:

这种电机关键是轻
我想如果用在电动固定翼上面应该可行,我有这种电机 ,是坏DVD光驱上面的(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主轴电机还有一个是仓门电机)

网友:

对了
请问这电机额定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

这种电机比较好找,但调速器呢?

网友:

呵呵,好找电机。但实际用前等于是完全自己做了个新的,先给它开膛破肚,机壳需要改装,转子线圈需要改成粗些的漆包线,底座需要自制,电机轴也需要改进。技术要求绝对不低!
不过如果有人能有条件变废为宝,到市场上一个买它2,3百人民币也是有市场的。要知道现在给piccolo用的无刷最便宜也得500RMB以上。

网友:

不会吧
有的CDROM是个完整的

楼主:

无刷马达的调速器很难弄,电机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电调。无刷电机的主要技术都集中在电调上,那东西的价钱有可能比电机还贵。

网友:

这个电调是什么东西??

楼主:

电调就是电子调速器或者叫电子变速器,是控制马达转速的。

楼主(2003-06-24):

up

网友:

我用5个没改的这种电机换一个调速板,再用2个换一个改过的。有人愿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