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不久前我从商城新购回3台长效型电机和5个碳刷盖,又用8节AAA型600mAH的GP超霸镍氢电池新组了一组9.6V动力电......几天前的一个深夜,在客厅里试飞起我新武装的小先豪,油门缓缓推到近1/2时,飞机拔地而起,动力十分强劲!随后,我将它稳稳地定在约2米高的空中......悬停了大概有4分钟,心里正洋洋得意时,突然,机身猛地打起转来,飞机随之垂直坠地! 还好,飞机没事,经检查,原来是马达过热,碳刷盖都被烧化了!拆开电机再看,含油轴承都掉啦。没关系,咱有备件呀!于是,换上新尾盖,电池充好电,接着再飞......可是,同样的情景,同样的飞行时间,小电直再次打着转垂直坠地!......还是电机过热,尾盖化掉!......这也太不爽啦!刚刚弄回的5个尾盖,一转眼的功夫就干掉两个啦!这么下去还得了?于是便下决心,彻底改造我这架先豪马达的结构,尽最大可能延长马达的飞行寿命!
以下就是我在改造这个电机的过程中所拍下的一些照片,贴出来供模友们参考,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我就是用图中下面的这种GP镍氢电池(8节)新组了9.6V的动力电。重量、体积合适,感觉不错,动力强劲。(容量再大些就更好了),一定得用正品!我是在广州“广百”买的。但这种牌子的电池假冒伪劣的太多,我在广州将军路一带曾买过好几板,回来一用全是TMD的假货!
2)这就是烧坏的碳刷盖,含油轴承都掉出来啦!
3)改造工程正式开始。将马达分解,并准备好两个微型滚珠轴承,内径2mm, 外径5mm, 厚2.5mm。
4)用环氧材料制作碳刷盖。因我手头没有环氧材料的棒料,只找到一小块5mm厚的板材,只好用它了。划线,钻中心孔,拧紧一颗M3的螺丝,夹在小车床上车出外圆。
5)与马达壳内径相配合,并在侧面适当的地方对称钻孔。
6)手工攻丝。丝攻好后,为防止以后拧紧螺丝时滑丝,再用点小窍门处理一下:将丝孔内滴少许502,但不要将丝孔封死,胶干后,用丝锥再攻一次,这样就不易滑丝了。知道这两个丝孔的用处了吧?以后再分解马达(换电刷)时就不用撬外壳啦!只须拧下这两颗小螺丝,电刷盖就能轻松地卸下啦!
7)冲掉马达外壳上的含油轴承,在小车床上加工成平面,并将原来的孔掏大点。
8)中间的零件就是做好的碳刷盖的毛坯。
9)加工处理过的马达外壳和车制的碳刷盖轴承座。
10)将碳刷盖轴承座进一步加工成这个样子,钻固定螺丝孔并攻M2丝。
11)翻过来看看,轴承座就是这样固定的。特别注意:平头螺丝一定要沉进去一点,千万不能突出来!否则,碰到电刷就麻烦啦!!!
12)碳刷盖用手工(小手锯)开两道槽,并钻两个孔,以便安装电刷。电刷支架要做一下处理,钻出固定孔并用小尖嘴钳弯成图中的样子。
13)将电刷装在刷盖上。这一步要有耐心,仔细地调整电刷的位置和力度,要对称调整。(在装电刷前,应先将微型滚珠轴承压入轴承座内)
14)翻过来再看,用两个焊片做电刷引出脚,并用螺帽固定紧。这样的结构好处在于:更换电刷非常方便!只要卸下螺丝,换上新电刷,调整一下位置、力度,再拧紧螺丝螺帽就OK!
15)接下来车制马达壳上的轴承座。(照片中右下角的这个零件)
16)把零件翻过来看看。
17)手工攻出固定轴承座的丝孔。
18)将微型滚珠轴承压入轴承座内,可适当打冲击保险。因轴承太小,一定把握好冲击的力度,冲击力过了头,轴承很容易被挤变形,转动起来就不灵活啦!当然,轴承和座之间是压入紧配合最为理想,就没必要打冲击了。压入轴承后,将轴承座装在马达外壳上。
19)看看里边的样子,轴承座是用两颗螺丝固定的。
20)搞掂啦,一切OK!这就是改装好的马达。
21)马达后侧面图片。看见刷盖和外壳的固定螺丝了吗?以后换电刷时就方便啦!
22)马达正侧面图片
23)给改装好的马达装上主动小齿轮。
24)再看得清楚一点。......通电试转,小马达顿时发出了只有滚珠轴承电机才特有的那种“哗......”声,动听极啦!......真是意想不到的爽啊!真TMD的爽!......通过这次发烧,我又一次获得了乐趣!哈哈!环氧板的碳刷盖,真正的滚珠轴承微电机!过热?咱不怕啦!(除非线包冒了烟),这回就是用火烧,咱这刷盖也烧不化啦!......
25) 最新报告:
这个新改造的马达,我已经装在先豪上进行了试飞,效果真是意想不到的好!好马达!好飞机!飞行性能太棒啦!电池就是我自己组的这组9.6V的镍氢电,动力强劲,飞机直往上蹿,要不留点神立马就会撞到吊灯上,必须时时加以控制,悬停中大部分时间,右手油门杆的控制位置在过了1/2至2/3之间,随着电池的消耗,油门要渐渐前推,当电池快用完时,油门杆正好推到头。这次试飞特意看表计时,飞行时间6分10秒(其中无间断起降3次),在空中悬停时,我有两次将飞机定在约2米的高度几乎不动达15秒钟。我组的这组电池,在这次试飞中发现它有点意思(特点)---当快要没电时,机头开始出现左偏(高度也会缓慢下降),我及时打右舵修正它,几秒钟后,又继续左偏,我继续修正......直到打满右舵,接下来即使顶满右舵(此时油门杆已推到头了),机头还是一边左偏( 慢慢自转),一边缓慢地垂直下降直到接地。飞机落地关机后,我立即用手去摸马达,虽然很热,但手上的触觉告诉我,马达温度明显的比改装前降低了。
我改装马达后的这次试飞,本想贴个飞行中的照片上来,可是已经夜深人静了,我老婆和姑娘早已进入了梦乡......没人给我拍照片呀!以后再贴吧!
关于先豪马达发烧改造的情况,汇报完毕!敬请大家多多指教!
再多啰嗦几句:
要问我总的感觉如何?还是那个字---爽!
要问我用这个发烧马达飞先豪的感觉怎样?---可以这样说,“我从来就没飞过这么好飞的飞机!”
要问我发烧这个马达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就是在加工环氧碳刷盖时,环氧粉末粘到手上、胳膊上的滋味不好受!不怎么爽!
lxd1954

网友A(2003-07-02):
[分享]发烧小电直(之二)---手工改造动力电机
 非常欢迎!斑竹光临指导!
lxd1954

网友B:
[分享]发烧小电直(之二)---手工改造动力电机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7/15 07:54pm 编辑]
老是看不到图片??
今天终于可以看到了.

网友C:
[分享]发烧小电直(之二)---手工改造动力电机
天才

网友D:
[分享]发烧小电直(之二)---手工改造动力电机
厉害!!!!!!!!!!!!!!

网友E:
[分享]发烧小电直(之二)---手工改造动力电机
刘老师看到你们一个劲的“厉害”、“天才”可能已经哭笑不得了,我看大家还是多向刘老师请教一些经验吧,比如加工这些东西需要作怎样的准备工作,要用哪些原料,加工的基本常识,我想我们来探讨这方面内容可能更有意义,大家说呢?

网友C:
[分享]发烧小电直(之二)---手工改造动力电机
可否help me make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