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达旋翼头。。。

楼主(2003-06-19):
反正是飞不起来,,干脆全拆了把几个旋翼头对比了一下
下图是后来换的新款旋翼头

这是原来飞达原配的旋翼头

用同样的力量使其变形,原来的强度要高很多!!形变量也小。
不知道有没有同好用过加固型旋翼头,到底能坚硬多少?
小弟打算把后来升级换上去的旋翼头拆下来,换原来的算了,说不定锅底效应能好很多!

网友:

“下图是后来换的新款旋翼头”
是雷鸟的新款旋翼头吗?

网友:

这样能定型吗?

网友: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定型,而是想试试强度。

网友:

我也试过新款的,怎么拌也没有你的变形那么厉害也?

网友:

天乐老师说反了,我理解下面的才是原来的旋翼头。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乐模型2003/06/19 08:58am 发表的内容:
“下图是后来换的新款旋翼头”
是雷鸟的新款旋翼头吗?

不是,就是现在飞达上原配的。我是最古老的飞达。。后来升级过了~~换了旋翼头
强度还没有最原始的好~
可能和材料有关系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19 09:44am 发表的内容:
我也试过新款的,怎么拌也没有你的变形那么厉害也?
可能是那一批材料不很好吧~~~

不过我用力相当大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3/06/19 09:45am 发表的内容:
天乐老师说反了,我理解下面的才是原来的旋翼头。

没错!下面的是最原始的旋翼头,上面是后来换的,也就是现在飞达上原装的旋翼头。
两个都不是加强型的!

楼主:

下面的旋翼头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508&show=50

网友:

较软的旋转头容易在高转速、小攻角的桨搭配时产生双桨现象,以我的经验来看,旋转头最好是用金属材质、变形度小的材料制造。

网友:

还是要和版主顶句嘴,硬的旋转头有利也有不利。它一方面能稳定大桨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却削弱了大桨的灵活性,因为它硬把大桨和机身”同步起来“。不信你还是去找个真实的MS电直来看看,要是基本型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筋斗2003/06/19 02:04pm 发表的内容:
可能是那一批材料不很好吧~~~
不过我用力相当大呢!!
呵呵,我的是这个,不是飞达原配的。http://shopping.5imx.com/productShow.asp?id=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