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救救我的小飞达吧!!!!

楼主(2003-06-19):
俺是去年6月买的小飞达,买来后发现完全飞不起来,也没有人指导,所以就丢在一边了
今年得到朋友提醒,做了一些升级以后,加大了桨距,能飞了,但不容易控制
最近按照论坛里的方法修改了旋翼头,发现双桨比较厉害,很难做到完全在一个平面上。
于是调整两边桨距,调好了却飞不起来了,最多离地30CM
是不是原来大桨本身就有问题,,然后给我七调八不调地给调变形了?
大家请看图,,帮我诊断诊断吧!!谢谢!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该换一副大桨试试呢?雷鸟的大桨?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的吗?
谢谢!!!!

楼主:
看起来是桨距不够,,可是桨距已经很大了啊!!!感觉不能再大了,,是不是旋翼变形,翼形变了?反正现在大桨是被我扭得乱七八糟,,,,,
大家救救我吧!!!

网友A:
你的浆距太大啦!
请在尽可能减小浆距的同时修正双浆,保证能飞。

网友B:
桨距过大电机的负荷就重,负荷重转速会下降、电机会发热,所以飞不起来。
我想给板主讨论,能不能将大奖根部最宽的地方修窄一点,以免经常去调整。

网友C:
對啊﹗槳距過大了﹗試試用風筒以熱風把大槳軟化然後整形會好一點﹐我試過﹐把漿距變小﹐效果簡直是天和地那樣大分別啊﹗
另外﹐你所做的修改好好啊﹗有沒有雙槳問題﹖

网友D:
我的飞达和你的一样!换了雷鸟的大浆和9.6v的电池,很轻松的就飞起来了!真的!只是我还没法控制!呵呵赫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A:
to 天乐老师: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但我又的发现大桨根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升力来源,如果截得不好,会使效率降低。我已试过3组桨,没一次是成功的。呵呵

网友B:
你已经有前面的经验了还是等你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