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和充电器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3-06-19):
又是一个比较白痴的问题:大家谈到充电,一般都谈充电时间、容量和充电电流,很少谈到充电电压的问题。
我用飞达原配
充电器
(12.5V,0.25A)充9.6伏“雷鸟”
电池
行不行?
如果改用输出电压大于或等于9.6V的充电器结果又如何?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超过电池的电压多少比较合适?
家有专用的sony充电器,可以调充电电流0.15到3A,输出电压12V(标定容量300mAh--3000mAh)可不可以充8.4v和9.6v的电池?
请高手们讲课,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感觉是应该不是太好,最好用12V冲12V,8.4V冲8.4V的,这样对电池要好些;还有充电器充电12V其输出电压应该会高过12V吧?

网友A:
不是,一般要求充电器输出电压略大于电池容量,而充电电流越小对电池越好,但充电时间就比较长了。

网友:
我的意思和你的一样,只是没有怎么说明白,比如:冲12V电池,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可能会到13或者14伏。。。。

网友B:
用飞达的充电器冲飞达带的8.4伏电池,需要多长时间?
按照乘以1.5的系数应该是3小时多。但是模型店说1个半到两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
冲到电池温度大概在45度就OK了

网友B:
我的体温表到42度就没有刻度了呀。^_^

网友:
哦,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呵呵

网友C:
我的飞达电池往往是充到很烫了才不充,是不是对电池不好。
另外我发现飞达电池没有力了,班主,是不是要像你一样买个好的充电器

网友D:
我的才冲十几分钟,就开始发烫了,接着冲。但是是不是电池要坏了才这样啊?

网友E:
建议玩电直的模友最好买一个多功能充电器(300-1000元)的,这样省心、省时、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