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摔机新高度

楼主(2003-06-19):
我也不知道其实有多高,但没收油门带动力摔下来就确实的。下面请听录相。
在初升的阳光中,我站在边长40米(旁边的水泥路有确实长度)正方形田块的一个角,一推油门飞达就带着轻轻的沙沙声离地直向前上方飞去了。不一会就过了田对角,在约30度的视高度上鸟览着下面的小屋。但它显然有些不稳了,因为我突然觉得一阵迷惘,头向哪方?尾向哪方?只看见一个大桨转成的半透明圆盘!于是就想降点高度退回来。可就在这时,飞达突然一个倾侧,也以45度直线冲下来,我傻了一下,就听到了啪的一声,完了!好在这是松软的湿坭地,摔机现场只有一块外壳碎片,电池甩出,支架连杆折断一根,自己换的钢丝支杆有些变形。抹去呢土,推动油门,还转!于是纠正支杆,塞紧一下电池,又飞了。可同样的情况又摔了,只是这回高度小一些,没有摔得更坏,但由于没装外壳,机架、大齿特别是舵螺仪上粘满了湿坭,让我觉得有点不安。回来全拆散了清洗,好在动力和设备还正常!
我能拿到一个摔机之王的头衔吗?自觉好象很有资格的。

网友:

你改過了嗎﹖就是加了版主所提供的修改嗎﹖是否比之前容易控制多了﹖我的還未改好﹐待多幾天應該可以試飛了﹗

网友:

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摔机?什么原因找到了吗?距离不够?

网友:

摔機可能與修改有關﹐或者飛行當中其中一部件不穩引致摔機嘛~

楼主:

没怎么改,只是在稳定翼上挖了几个孔,这样也能去掉飞达的许多油。旁边的老伯老在说我的机机是突然不平衡,但我的录相不是说了吗,是因为看不清机机的姿态,机机冲下来一刻捧着摇控器不知打什么舵。

网友:

原來如此~
我在玩FMS時也試過這情況啊﹗

网友:

你的飞达在室外飞吗?

网友:

飞达在室外飞多数时间会摔机。原因……风。

网友:

 飞达如此怕风?
 这样说来只能在家里毁家具玩儿了?
我们在城里,到哪儿去找松软的庄稼地啊?

网友:

使用改装旋翼头就不怕风了,反而我觉得在风里飞行更有乐趣,也更练技术。

楼主:

我也喜欢在风里飞,很有感觉的,但现时的水平不能飞得太远,眼力和经验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