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Hornet Schweizer 300组装过程

楼主(2003-01-31):
尾桨传动轴

The rotor head assembly in detail.

楼主:

这种简单的结构,国内的玩具厂商完全是可以做出来的,哎……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2/01 09:31pm 编辑]

更多细节照片

网友:

不错不错,有没有ccpm的图图?

楼主:

这就是CCPM的

网友:

主桨距没法变,如何叫ccpm?

楼主:

按我的理解,CCPM是舵机直接推斜盘,只要是这种方式都是CCPM。至于桨距,是另一个概念,有固定式的和可变距的,与是否是CCPM或机械混控无关。
不知道我的这理解是否正确,望各位同好多多指教。

网友:

电机是多大的,可否将飞达进行这样改装.既可摆脱短命的尾马达,悬停可能要好作得多.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dheli在 2003/02/02 06:39pm 编辑]

改装需要不少特殊的零件,如果自己有加工条件或者可以买到便宜的成品还是可行的。尾部需要完全挪用hornet,大齿轮也需要换。尾舵需要加以个舵机,陀螺仪。工程量可是不小呢!

网友:

CCPM Cyclic/Collective Pitch Mixing. A type of control system where the swashplate controls both main blade pitch and flybar pitch. The swashplate relative tilt controls the pitch of the flybar as the main rotor rotates, and the absolute height of the swashplate controls the pitch of the main rotor blades.
这是ccpm的定义。和舵机是否直接连在推斜盘没有关系,raptor和hirobo zx都是通过舵机传动实现的ccpm。也就是说能够让主旋翼角度和flybar都发生变化的旋翼头机构才能称的上是CCPM。另外据我所知普通版本的hornet和piccolo都需要进行升级才能实现ccpm。 说来说去还是要花银子,呵呵。

网友(2012-11-24):
好久的帖子啊,我顶踹出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