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装后

楼主(2003-06-20):
今天换“雷鸟”大桨、大桨头和9.6v
电池
后,飞行性能有所改善,升力强劲,但时间太短。主要是L型马达发热温度太高,持续飞不到2分钟动力明显不足,我的主马达加了散热组件也不管用(今天室外温度32度)。改室内开空调可以持续飞5分钟(18度),改原装电池性能也差不太多,看样子大浆性能还是比较好。唯一不好的是大浆开模可能有问题:我买了4副浆,L浆都比R浆重0.25克以上配平比较麻烦,且单浆的平均重量超过11.2克,比飞达重约2克。
马达升温过快的问题,能不能改变传动比来控制?我想通过购买系列金属齿轮来一试,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大能兄你其实很细心的,你的飞达这么难飞真是令人费解。你的机器会不会很重?我觉得飞达是一个成功的机机,再差也不致于这么难飞。如果你的大桨旋翼头电池马达都是新的电调没问题,用回飞达的部件吧,将各项平衡再仔细调整一翻,飞5 、7分钟是不会有这么多麻烦的。

网友A:
机机还没飞好,改来改去似乎没什么意义。换电池大桨后增重17克,马达当然更热了。动力增加也当然远比17克多,但“动力强劲的悬停”有什么好处?

网友B:
重量的增加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桨攻角的调整,那个攻角真的不能大,尽可能的小,只要有升力,就尽量让它小,这样可以让马达发挥出最大的效能。9.6V用雷鸟桨、L马达,飞5、6分钟是不正常的时间,应该能飞到8分钟以上才是正常的。马达的发热除了与电池增加了1.2V有关,还与攻角关系很大,攻角一定要小!
to zcyjq: 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性能的提升?难道新手就不可以开宝马?!

网友C:
vidct说得对,特别是新手,没有好性能的机机飞,他会失去信心的。

网友A:
为何说我“一定要拒绝性能的提升”,各人都有适合自己水平的机机。我的机机现在用8。4伏就能飞十分以上,第秒也能升。5米,为何一定得用9。6伏?

网友C:
是空中连续飞行时间十分?还是间断总计时间十分?如是前者你的机机就调得很好了。

网友B:
ECO8有用8颗电的,也有用7颗电的,还有用24颗电的,既然7颗电都能飞,那还换24颗电干什么?道理再简单不过了,24颗电的飞行性能是7颗电、8颗电完全无法相比的,那是另一层次的乐趣。

网友A:
当然是连续飞行。
动力的强弱应该适用于不同水平的操作者。以我的看法,一般室内飞行没有必要用到8节电池。有版主水平的人不太多啊。

网友B:
但是你知道吗?8.4V是很难调出极好性能的,而9.6V会很容易,对新手来说不需要怎样调,性能都是很好的。就算是我,也无把握每台机器都能在8.4V下调出好性能,那太困难了。

网友C:
VIDCT说难,那太困难了。

网友B:
这就是我要推荐9.6V的原因,但目前我还不是太建议大家用9.6V,因为以目前的马达和减速比搭配9.6V是需要仔细调桨的,否则容量烧电机尾盖。9.6V的作用绝对是立竿见影的,但新手可能高兴过头就忘了桨的问题,很容易出问题啊。但相信这些问题很快就能解决,据我所知,A.K.E的9.6V电机马达就会推出,还有齿轮,到时就会有绝佳搭配,我太期待了!

网友C:
等等等等等等等

楼主:
好消息!但我现在不准备再花钱了,就现在的东西整吧,“飞达”这玩意已经花我3000了,搭上的时间更不用提了......他NND!领导还说俺不敬业!!!

网友D:
我今天才有时间想一想我的飞达的问题。先是电池,由于没有经费,9.6V就不再想了,怎么才能让老电池起新作用,各位多给指导。我也想把浆用开水烫后,用哑铃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如果拾到了一块9。6伏电池,我绝不会拒绝装到我的飞达上。但若我的飞达还没调好,比如有震动什么的,强劲的动力岂不是变成了摧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