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以下

楼主(2003-06-20):
我的飞达现在飞不起来,充满电也只能离地30-50公分,断断续续能坚持1-2分钟。
起初怀疑电机碳刷磨损,更换碳刷尾盖,用金镶砂纸把转子打磨光滑,装上还是
老样子;怀疑电池有问题,但装到朋友的飞达上,油门推到2/3就窜上去了。
现在装的是原配的新桨,刚买来时虽有双桨,但起飞还是较轻松的。旋停还没练好
就发生上述毛病。应最近工作较忙,原先改装大桨头旋翼的计划被耽搁了,考虑过更换
雷鸟大桨、9.6V电池、AKE马达,但我想首先应把现有的问题解决,至少用原配的
电池,马达能够旋停,然后在升级提高性能。
各位帮我分析以下吧。

网友:

雖然我不是高手﹐但我可以給少少意見﹐願各大師指教指正啊﹗
1)馬達﹕
   馬達不一定是碳刷消耗的﹐還會因為高熱而損害馬達磁石的﹗
2)主旋槳﹕
   絕大部份問題都是出於這個的﹐緊記版主及各大師的意見﹕要把主旋槳的槳距調細﹐盡量細啊﹗在1/2油門可以離地飛起的條件下調較槳距到最小啊﹗這不但可以減低馬達負荷﹐還會穩定轉數而令飛達更好控﹗
3)平衡桿﹐整體機機的重心
   這個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平衡槳﹗一定要調好﹗在遙控退桿處於中置位置時要保持平衡槳水平啊﹗
小小意見﹐希望可以幫到你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初哥2003/06/20 04:25pm 发表的内容:
雖然我不是高手﹐但我可以給少少意見﹐願各大師指教指正啊﹗
1)馬達﹕
   馬達不一定是碳刷消耗的﹐還會因為高熱而損害馬達磁石的﹗
2)主旋槳﹕
...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20 04:55pm 编辑]

我对我的飞达也曾多次失望过,甚至是绝望,认为它再也飞不出好性能来了。于是我就会把它放在角落,几周、几个月都不去动。突然有一天又有兴趣了,就拿出来调整调整,于是又可以调出好性能来了。我总结的经验就是,越心急越调不好,一定要静下心来细细体会,还要用耳机听声音,判断马达的负荷随着主桨的调整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它变小,但又要能产生足够的升力。所以调整这活,急不出来,越急越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我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6/20 04:53pm 发表的内容:
我对我的飞达也曾多次失望过,甚至是绝望,认为它再也飞不出好性能来了。于是我就会把它放在角落,几周、几个月都不去动。突然有一天又有兴趣了,就拿出来调整调整,于是又可以调出好性能来了。我总结的经验就是 ...

网友:

赞同VIDCT!
这就是模型玩家的精髓!
他和几位版猪给大家造福不少啊!
飞达厂也不来这儿看看,就知道仿老外的!也不好好学学!

网友:

是的,vidct说的太对了,我烧了混控,刚拿到配件修好,可飞达飞不起来了,
因刚换的电机,刚修的混控(换4410只要5元一片呀)不知道是那里的毛病,开始怀疑的太多,电机是否有问题?混控还是不行?大奖头裂了?桨坏了?主轴弯了?电池快失效了。。。。越急越飞不起来。后来静下来,仔细调了大桨的攻角和平衡,终于可以轻松的飞起来了,信心也就增强了。
    总结下来,电机只要能控制电路问题就不大,至于大桨头、电池、主轴等即使不在最佳,一般也应能飞起来,影响起飞的主要是调好大桨,仔细再仔细,只要你有信心慢慢来,问题不大,能飞起来了,再仔细调到最佳,注意观察状态好时的转速和声音,对以后的调整很有帮助,切记,切记。
     感觉,只要调好大桨,飞达还是很好飞的,也很稳。其它的都是小的影响因素,只会影响性能,决不会飞不起来。
     所以,要充满信心,调大桨、 调大桨、再调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