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控制问题?

楼主(2003-06-21):
飞达在起飞后控制各个舵好像反映都很慢,有时候左右需要打满舵,这正常吗?
我用FF9,是不是需要调整
遥控器
的敏感度呢?

网友A:
飞达在未改装之前控制感是比较弱的,换句话讲,就是控制不灵敏,很肉。
要改善飞行性能,必须改装旋翼头才行。

楼主:
那,那好残!

网友B:
调整遥控器的感度EXP能起一定作用。这是我飞油动的经验。飞达原配遥控器没这功能当然只好想其它办法了。

网友A:
天乐老师,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EXP功能究竟有什么作用,借此机会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C:
献丑:好象是杆在某段位置时,舵机反映的灵敏度。EXP设置为正时,反映要快些,反之要肉。我飞油机时基本调节(中立位置)的反应慢些,因为我是新手。
具体作用还是要天乐老师讲好,我也要学习。

网友B:
EXP……直升机的副翼、升降舵及尾舵都能使用大小动作比例的功能,可调正范围为
0-125%,设定为大动作比例时灵敏度会增加。(它给舵量行程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C:
不对吧,天乐老师说的是D/R功能。EXP应该反应中立点附近的灵敏度,设置是-100%到+100%,我的FF6XHs有该功能,调了机机没有反映。

网友D:
做一个升级件不就解决了?

网友B:
EXP功能……指数功能(EXP)可调整范围为0%(LIN,线性)到100%,以1%的比例增加。指数功能只会影响摇杆中立点附近的灵敏度,并不会改变行程量的大小。若EXP设为正值,可使摇杆在中立点附近的动作变得较柔和。
大小动作比例可以被定义为,由一个开关来改变伺服机的行程量或转动速率。由不同比例的行程量,您将会发现摇杆控制的灵敏度会相对地增加或减少。设定为大动作比例时灵敏度会增加。大小动作比例若结合指数功能,可以使您更精确地调整摇杆的动作比例。

网友C:
我的大小动作开关设置在:开75%,关100%。设备只能够控制副翼和升降两个舵机,练悬停的时候很管用。EXP功能可以控制副翼、升降和方向3个舵机,分别是-25%、-25%、-30%。飞行时没有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