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桨是这样调的

楼主(2003-06-21):
    受斑竹的教育和启发,我今天下了狠心,用飞达的大桨调了攻角。原配电池(冲过近40次)和“雷鸟”桨头配合,一给油门飞机窜出2-3M高,在1/2m持续飞了近6分钟,气温太高没有敢连续飞行,一组电断续飞11分钟,效果比较明显。
    我的大桨是这样调的:一大盆开水将大桨置入侵泡20分钟后放在桌面上,用8公斤哑铃一对压住大桨最宽部位,使之隆起部位尽量接近桌面,然后用湿毛巾盖住约4个小时就成了。此办法不是最好的,但是最简便的,也是最实用的,绝对不会出现剪刀桨的问题。
    请高手们提意见,请初哥们一试。

网友:

将大桨在过塑机里面过一下不就平了吗。

楼主:

我没有啊!

网友:

班主快 看呀,你觉得这样行不?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大能2003/06/20 08:20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大桨是这样调的:一大盆开水将大桨置入侵泡20分钟后放在桌面上,用8公斤哑铃一对压住大桨最宽部位,使之隆起部位尽量接近桌面,然后用湿毛巾盖住约4个小时就成了。
说明再详细一点吗?不是很明白。。。
另外,在您调整以前,飞达是什么状况呢?
谢谢!

楼主:

调前升力明显不足,用原配电池只能够在。5m高度飞1-2分钟。侵泡后变软的大桨最宽部位压实(两个翼用哑铃同时加载),加的重量应该让隆起部位尽量贴近桌面就可以了,4个小时后拿出,翼面不会是平的,还要自动恢复一些。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6/21 12:20pm 编辑]

回段老师:我认为行,但我觉得用手定形更快速更简便,而且实践证明是极为有效的。呵呵,如果有时间,用大熊兄的方法也不错。但要注意,不要调整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