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达改动的理解!

楼主(2003-06-23):
今天仔细分析了一下videct的飞达的改造方法,感到分析这个的工作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从原理上讲我认为不象videct说的是把十字盘的的动作量分别分配给二分之一的比例分配给主翼和平衡翼,因为在这种结构中已经不是用静力学所能解释的了。即便是从静态来分析也不是当十字盘向上时分别有二分之一的动作量分别分配给主翼和平衡翼。可以这样想,假设在右舵的情况下,左边的十字盘向上抬起来,通过C臂推A臂跟C臂连接点向上,设这个动作量为h,其后果是主翼向上,由于主翼的旋转动量的方向是垂直向上(这个通过右手法则获得),那么在推它向上(也就是左倾),必然由于旋转动量的作用有一下向下的力,所以A臂的动作量要小于h/2(假设A臂两边是相等的),所以这时B臂跟A臂相连的点要向下一动,这个点向下移动的结果是平衡翼左倾(跟我们打右舵的结果相反),而所有有关在有h的动作量时,主翼跟平衡翼的动作量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动平衡中,我们除了要考虑各个角度的变化外,主翼和平衡翼之间力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这个平衡的建立过程以及平衡点,所以在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中需要调整的是主翼,平衡翼,舵量以及改造机构的比例关系的综合结果。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望各位大侠拍砖?
另外,不知道油动机上是这个结构是怎么工作的,^_^,我还没有油动机,下周到模型店好好看看这一部分!
我现在正在考虑十字盘直接推动平衡翼的情况。我的大概思路是在十字盘闲置的球头上(跟C臂非常相似)装一个连接点,然后在平衡翼的杆上距离主轴为l的地方装一个可旋转的机构,这个点在垂直于平衡翼的方向上有一个自由度,假设十字盘的半径为r,十字盘跟平衡翼的旋转平面的距离为h,那么当十字盘有a的倾角时,平衡翼的倾角为b,那么有如下的关系:
   h^2 + (l - r)^2 = (h + lsin(b))^2 + (lcos(b) - rcos(a))^2
我整理这个公式的时候遇到好多数学公式忘记了。
但是从这个公式上可以看出,这是a和b的角度的关系只与l有关,因为在飞达中r和h是固定的。并且a角的变化肯定比b角的变化大,这可以通过给上边的公式求一次微分后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希望有对高中数学还有印象的朋友把上边的公式简化一下,看看对我们这个飞达改造理论有没有帮助!
我飞达还不会飞就在这里乱说,希望能抛砖引玉。

网友:

太复杂

网友:

不必分析得这么复杂,只要知道这是倾斜盘绕过稳定翼,把倾斜量缩减后第一时间传给大桨就是了,它同时也把稳定翼的稳定力矩及控制力矩作了缩减,据我理解MS没有这种机构,很可能许多油机也没有

网友:

这种理论性的探讨太好了,对提高航模知识有帮助,能加快电直技术的进步。
(各位模友发现没有,对直升机的这种热烈程度及氛围只有我们这个栏目才有哦。)

网友:

以下简单方法亦可能实现高的机动性和好的控制性。
去掉稳定翼及相关附件,取而代之用一根长度重量合适(要经过试验)的平衡棒直接装在旋翼头上,将旋翼头球头与倾斜内盘球头用连杆直接相连。
这样由倾斜盘直接控制大桨攻角取得高机动性,由平衡棒获得稳定性和控制性。这其实就是在版主的第一套方案上再加一条平衡棒,以消除版主所说的无法控制。天乐老师好象也试过将稳定翼连在一起而没有成功,这很可能跟稳定翼重量不合适有关。重量太大反应就不灵敏,重量太小就难以控制。
这种方法若能做成,将会是更加简单可靠,耐撞击,不用调整。
等待板砖。。。

网友:

跟稳定翼重量不合适有关……就这么简单?我在加重稳定翼试试。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议大家多试验。

网友:

对了,我也发现MS也只利用于斜盘上的两个球头。

网友:

“V形旋翼头”将是最好的方案,对飞达灵敏性有可靠的增进和自由调节作用。

网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定了。

网友:

to test422: 飞达可以被改装成没有平衡翼的机器,即是斜盘直接驱动主翼的版本。如果直接驱动平衡翼,也许效率不会太高,会感觉到比较肉。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有机会应该试验一下。

楼主:

to vidct:
   我没有办法试验,因为我根本不会飞飞达,我现在买了,但是就是飞不起来。好郁闷呀。

网友:

要是在一起多好,一个飞,一个调,一个改。不是说有了网络地球变小了吗!

楼主:

我在深圳,有深圳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