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直方向控制的理论探讨之三--结论!

楼主(2003-06-25):
通过之一,之二的分析使我们理解平衡翼和旋翼不是在升力最大的地方向升力最小的地方倾斜,而是在升力最大的地方向后90度的地方向对方倾斜。
这样我们就得到如下的结论:
1。因为最高点跟影响力的最大点相差90度,所以平衡翼和旋翼的轴线是垂直的。
2。由于旋翼倾斜的角度在倾斜盘的倾角跟平衡翼的倾角之间,所以vdict改造方式使倾斜盘的一部分倾角作用在旋翼上是有效果的。
3。在向前的过程中,由于在旋翼在180-360度之间受到的力大于0-180之间的受力,所以在向前倾斜的时候会应该一个左倾趋势,需要用副翼调整(是不是这样呀,我没有经验,纯粹是分析的,^_^)。而向右倾斜的时候,会有台尾的趋势(这个我有感觉)。
4。平衡翼的刚度增大,应该能够有改善机动性的可能,因为刚度大了就能更有效地感知倾斜盘的作用。但是却失去了柔和的特性。可能会有不稳定的现象出现。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试验的朋友告诉我结果。
5。把平衡翼的连杆搞短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由于平衡翼短了,它的线速度减小,而连杆的感度增加(一个杆的刚度与它的长度的平方成反比,这是材料力学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需要平衡这两方面的作用。
6。由于旋翼和平衡翼的惯性作用,在0度和180度时不会马上进行翻转,所以当先前倾斜时有可能机头向右转动。不知道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所有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升力跟攻角成正比并且整个旋转的曲线在倾斜盘上是正旋曲线的方式而得到的。
希望有人探讨,拍砖!

网友:

去掉大桨,只让平衡翼在转动,此时打舵会看到平衡翼转成的圆盘的倾斜方向与打舵方向是完全相同的,就座不存在摇头抬尾的问题。
把平衡翼的连杆搞短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应该是:一方面降低由平衡翼重量旋转产生的平衡力(矩舵螺效应),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平衡翼面积拔动空气产生的控制力矩(升降力)。

楼主:

zcyjq说的对,平衡翼连杆搞短之所以能降低平衡翼旋转产生的平衡力,就是因为是降低了线速度。因为旋转物体的角动量的公式是mvr,m是质量,v是线速度,r是回绕半径。这个加速度是垂直向上的。
你说的令一个方面减少控制力矩是由于力矩的公式是Fl,这里F是力,l是力的作用点跟参考点的距离。如果搞短平衡翼其实这两个数据都小了,所以能减少力矩。
能这样改进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直升机中平衡翼纯粹是为了控制控能,而不需要它产生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