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斜盘的控制方式(CCPM or 机械混控)

楼主(2003-01-31):
此图即是所谓的CCPM控制方式,又叫做电子混控。它由3个
舵机
协同直接推动斜盘进行工作,可靠性高、结构简单、重量轻,遥控设备须支持此种工作方式方可使用。
机械混控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但原理无二,都是舵机通过一些机械装置的转换再去推动斜盘。上图是机械混控的一种,下图是另一种。
斜盘的种类也有多种,如下图:
这是最简单的,像现在流行的飞达、先豪等微型
电动直升机
就采用这种:
这是用得最多的90度斜盘:
或
120度斜盘:
90度斜盘工作示意图:
120度斜盘工作示意图:

网友A(2018-12-10):
机械混控原来简单,结构复杂,重量大,舵机效率低。当前单片机的迅猛发展,CCPM(差分螺距调制)(也即电子混控)已经快独霸天下了。
机械混控——其总距与俯仰、横滚由单独的舵机完成,通过A臂等机械装置实现对斜盘的混合输入。
CCPM——总距与俯仰、横滚由单片机计算后,通过舵机的位置分量,分别赋予给相应的舵机。其结构重量低,三个舵机同时承受混控后的分量(总距分量、俯仰分量、横滚分量的组合),舵机利用率高。通过程序的修改,可以非常方便地适应于各种角度分布的斜盘。

网友B: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