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_^

楼主(2003-06-25):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3/06/25 03:45pm 编辑]

重量就只有锂离子的一半,而且我试了能在6-7c放电(其实就算和锂离子放电电流一样,重量轻了一半就等于放电电流大了一倍啊,何况他的放电电流肯定比锂离子大)。我用1600A,10.8V,80克飞雷鸟30分钟(具体能飞多长还要多测几次),比原镍氢电池轻了30克,不知怎么形容,飞完后电池还不热,^_^,爽 。(如用SONY,LG 2000A也行,但重135克,飞不高。)
除了贵点好像都没有什么缺点罗,^_^^_^^_^^_^
用过锂聚合物的模友请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还是说说买这个电池的问题啊!贵就贵点吧,只要东西对头就行.

网友:

"贵点"就是最大的缺点啊!

网友:

到底有多贵?

网友:

价格是多少?

网友:

是啊是啊..规格和价格一一招来...
我的650的30多克..用在飞机上也能飞20多靠30分钟..下来电池也不热哈..就是电机烫手...:)

楼主:

所以我这么旧才说出来,其实很久之前就有拉,800,1100的还好,1600的根本很难接受(价钱啊).那位钓鱼狼兄,你的650都中30多克,我的1600才重25克啊,好象没得比啊.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06/25 11:08pm 发表的内容:
所以我这么旧才说出来,其实很久之前就有拉,800,1100的还好,1600的根本很难接受(价钱啊).那位钓鱼狼兄,你的650都中30多克,我的1600才重25克啊,好象没得比啊.哈哈!
生猛海鲜也!!!

楼主:

真的很难形容那种兴奋,总重少了30克,30克啊!!!!电机的做工少了很多,电池容量大了2.5倍,哈哈哈哈!!!!!不过放了电池就放不了机身盖

网友:

楼主的帖子大振人心啊。
不过有些疑问,楼主有没有直接测试放电电流,比如持续5分钟的平均放电电流。您的飞达持续电流旋停时大致有多大。
还有我比较关心充电的问题,楼主具体使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锂电池充电规矩多啊你是单节分开充还是整个电池组一起充的啊。
我在北京也看到货品了,抱价大致是3000毫安时3。6V产品30-40圆左右吧,我打电话询问的结果是放电能保证3C左右,大容量电池受电池的电源引出线限制,放电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hifiafrica2003/06/25 11:34pm 发表的内容:
楼主的帖子大振人心啊。
不过有些疑问,楼主有没有直接测试放电电流,比如持续5分钟的平均放电电流。您的飞达持续电流旋停时大致有多大。
还有我比较关心充电的问题,楼主具体使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锂电池充电 ...
不会吧?哪有那么大的锂电,3000mAh?应该也就2000左右吧。即使有也应该是锂离子而不是锂聚合物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3/06/26 08:4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ltaa2003/06/26 08:25am 发表的内容:
不会吧?哪有那么大的锂电,3000mAh?应该也就2000左右吧。即使有也应该是锂离子而不是锂聚合物啊!
肯定锂离子拉,LTAA,我也有,600毫安的,20克一个,很便宜的。有空拿给你看看!

网友:

呵呵,是真的拉。我亲眼看见的,最大的有4500MAH哦,呵呵,外型和这的图片一样的饿,就是大多了而已。不过好象是国内自己生产的。没有外壳的,只是有个绝缘的外套罢了。

楼主:

做多大毫安不是问题,1500*3=4500拉,关键是重量和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