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电池的改装

楼主(2003-06-26):
右边是飞达原电池加装一节900MAH的实物。
左边是三节锂电的实物。

网友:

原装电池里有一个短粗短粗的是什么呀?

网友:

莫不是电容?~

楼主: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3/06/26 04:04pm 发表的内容:
原装电池里有一个短粗短粗的是什么呀?
加装一节900MAH的升级为9.6V。这种改造不影响原电池夹的使用。

网友:

欧。。。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网友:

不同型号电池特性有差异,会不会充放电时负荷不均达不到理想效果?

楼主:

我也知道,但为了不影响电池夹的使用及外观所以采用此方案,根据使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