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大浆摔裂,502粘之

楼主(2003-06-27):
又飞一块
电池
,主
电机
不转了。尾翼电机没有问题,是不是电机烧了,还是电调有问题?
好难过,还没有飞起来就损翼折电机。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马达不会突然不转的,即使碳刷磨完了,也有簧片在,只是性能会差到飞不起来。

网友B:
尾马达坏是常事,主马达坏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A:
如果浆没有调整好,特别是攻角过大(一般买回来时的浆初始攻角都偏大,即不好飞,又飞不高,还加速马达磨损),马达会磨损得很快很快。

楼主:
各位的意思是我的混空出问题了。

网友C:
用排出法,直接用电池接到电机两段看电机是否转,转、电机是好的,混空出问题。
不转,电机是坏的,混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