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这种方法可不使用平衡翼

楼主(2003-06-27):
而且可以立即实现CCPM控制方式的3D飞行功能!!!!!

网友A:
看不清,在来几幅多角度照片。

网友B:
什么原理?

网友C:
是用30級的尾旋組改的嗎

网友D:
看不明白
详细讲讲

楼主:
结构超级简单,桨距变距机拉杆直接连在斜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