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马达传动式”与“轴传动式”的性能比较

楼主(2003-01-31):
我们以IKARUS Piccolo(飞达仿)和MS的Hornet两架小电动为例,前者尾桨以马达传动,后者以轴传动。
-----------------------------------------------------------------------
直升机 Piccolo Hornet
-----------------------------------------------------------------------
主马达 Speed 310 Speed 300
尾桨传统方式 微型马达 轴传动
耐用性 非常耐用 耐用
组装难度 简单 比较困难
飞行感受 有些发飘、稳定性欠佳 敏捷、不怕微风
舵机
需求 2个 3个
陀螺仪
需求 YES YES
电调需求 YES YES
主桨材质 塑料 玻璃纤维
尾桨形态 双叶一次注塑成形 双叶独立式
总距控制 固定式 固定式
接收机需求 4通道 4通道
重量 280g 270g
主桨直径 500mm 490mm
机体长度 500mm 600mm
电池
7-8 800mAh 8 800mAh
飞行时间 8分钟左右 8分钟左右
-----------------------------------------------------------------------

楼主:
请飞飞达或先豪的玩家来谈谈体会

网友A:
能不能把先毫的尾桨改装成Hornet的?
要如何改装呢?
我刚开始玩模型
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如果有加工设备和技术应该可以,我知国内已有朋友在改装.不过有一定难度.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少年在 2003/02/17 11:20am 编辑]
如果把MS的机身和先毫的机身对换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改装和对换都是可能的,关键是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其实电直本身都不算很贵,贵的是电子设备,以及电池,别看它小,电子设备可是越小越贵呀。

网友A:
我想自己做个机架。。。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图?

网友B:
相关图纸我还没见到过。
其实结构强度和传动机构的位置把握好了,自制机架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等你有了足够的经验整机都完全可以自己做。
过两天把国外网友自制小电直照片传上来,给你看看。

网友A:
好啊。。
我现在很需要这些材料。。

网友C(2005-04-19):
好像说是传动的伞齿容易磨坏。

网友D:
扇齿接触面积大,怎么会磨坏呢?
您说的应该是指皇冠齿吧。

网友E:
尾马达不是不可救药,请关注: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2%BB%BF%C9%CB%BC
我的嘉宝飞了8个月了,尾电机的寿命一直是个烦人的问题。我试过很多电机多则2小时少到几十分钟。前不久我买了一个电机,外型和嘉宝增强型的一样,肯定不是碳刷的。在同样是使用条件下竟然飞了478分钟(8小时差2分钟),到现在还没有坏。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我现在每次飞行总是认为‘这次要坏了’,到今天早晨的飞行中仍然没有坏!当然,肯定是在下几次要坏了。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同样的现象吗?
为了避免说是某个公司的‘托’,所以我不把具体牌号、型号、规格写出来。打算用坏了以后把它解剖了拍照,供大家研究。
以上是以前发的,到前天已经飞了916分钟,是不是碳刷的我不知道,至少价钱比4200要便宜。我开始以为不是碳刷的,现在看来,不是碳刷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