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固旋转头的新看法

楼主(2003-06-27):
在旧帖里我认为飞达加固旋转头后有正反两方面作用:既可增加大桨的稳定性、提高工作效率,又会降低飞行的反应灵敏灵活性。看过TEST422的“ 关于电直方向控制的理论探讨 ...”后,加上自己的思考和实践,认为这还会引发第三个重要的作用:增加飞达的偏航误差。
有兴趣的朋友可做几次以下操作。
1、稳住尾桨慢慢给飞达加速直至机身差不多要离地,改打较大的右舵,观察机机的运动方向。
2、加速同上,改打较大的后舵,观察运动方向。
3、如果你的飞行技术足够好,将机机静止悬停,单独打前进舵,观察机机的实际飞行方向。同样将                                     后、左、右各打舵数次,认真观察实际的航向。
4、换上加固的或者没加固的旋转头再做一次,比较一下方向有没有变化,如何变?
在 1 里我见到的是机机右滑的同时还带有非常大的前倾;2 是后倾加右滑也非常明显。3 我没技术做,4 是有点懒做。
test422关于航向的分析对飞达是非常正确的。
大家都看到,我们打副翼或升降舵时稳定翼转成的盘面是随之而倾斜的,倾斜方向与打舵方向相同。其实此时大桨转成的盘面也有着相同的倾斜,只不过大桨不能象稳定翼一样上下摆动,要克服旋转头的弹性才能倾斜,所以倾斜角就要小得多。但无论如何细小的倾角也做成了大桨在不同的转角有着不同的高度。
假如只打前倾舵,在两片大桨转成与尾管同向时,向机首的一片桨叶与向机尾的一片桨叶的功角是相同的,升力也相同。但此时是前桨低后桨高,总升力向前倾斜,于是直分力支持机身重量,水平分力带动机体前进。显然,旋转头弹性越好,同样转速同样舵量的情况下大桨前高后低越明显,水平分力越大,前进越快;反之前进越慢。极端情况下就会没有前进力了(实际上不可能)!
在两片大桨转成与尾管方向成90度时,机身右侧一桨功角最大,升力最大;左侧一桨功角取小,升力最小,但两桨同处于水平状态,于是右桨抬高,左桨压下。由于飞达的旋转头与主轴没有可以摆动的自由度,于是大桨带着机体左倾,向左移动。如果能自由摆动,侧只是大桨自身的上下摆动,不会带动机身左倾,也不向左移动动。因为再转90度后高桨就会回落,低桨回升。弹性旋转头侧起到一个缓冲减轻作用,弹性越好,左倾越小。
其它舵的反应同理。

网友:

我这种改法可解决你说的问题。……弹性旋转头侧起到一个缓冲减轻作用

网友:

两根加固棍下有一定的间隙。

楼主:

这样还能改善锅底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