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好得不能再好了

楼主(2003-06-28):
今天我的飞达换了13T小齿,9.6V电池(还是A.K.E的Power Battery),A.K.E 9.6V马达(工程样品),动力强得令人难以置信,爬升速度超过2m/秒,这性能我想应该是可以让飞达在天上翻筋斗了,我一定把这一幕拍下来,最近实在太忙,我的摄影师也比较忙,还需要过段时间。不过你们有谁感兴趣,可以来重庆找我,我很想和大家分享这种性能,你会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飞达,绝不食言!

网友:

班主就是班主,竟有人让你试飞工程产品,我怎么没有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duanchzhu2003/06/27 11:43pm 发表的内容:
班主就是班主,竟有人让你试飞工程产品,我怎么没有呀?
多在这里发发言,混个脸熟就有人找你了,你晓得就是了,保密哈~!呵呵

网友:

机机上升太快,当心撞穿了天花,要修的是房子,哈哈

网友:

佩服!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把飞达飞起来就满意了。郁闷中。
你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客厅里练,我在客厅里每次都甩。
是我笨吗,是我的方法不对。

网友:

為何我用13T 效果反而不太好...我是用7.4v  鋰電

楼主:

配小减速比的齿轮时,动力搭配一定要恰当才行,不然会烧电机和混控。我用的9.6V专用版电机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桨的攻角,随时不要调大,有升力的情况下,较小一点好。锂电电压不是太够,至少要9.6V才行。
to test422: 练习时在小环境里练比较有成效,在大场地练航线比较好,对初学不利。

网友:

我用的是360马达雷鸟电池及大桨,改进旋翼头钢丝足架,总重315克.感觉动力强劲且马达温升不高.

楼主:

徐老师在安装360马达时,飞达的马达安装座是怎样改装的,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我的体会是用280(不管那种)电机不如360(甚至380)好与其在280上使尽解数到不如用360什么动力不足,温升高端盖熔化,碳刷快速磨耗等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至於增重及续航时间向题这也是我原来担心的,奇怪的是飞行时间并未宿短还强劲有力.所以尽管买了LMK280马达,除熔化一个尾端盖外其余决定放弃不再试用了.这个马达至少用了二个多月至今与新的性能无异,碳刷磨损甚微.

网友:

VIDCT兄我最先的安装是在电机和底板之间於螺孔位置垫上M3螺帽加一垫圈.后来改为将底板相应位置用小刀挖出沉坑,大小深度以落下电机端部凸台为好,这种方法利於装拆,不易移位,但对散热略有影响.

楼主:

好方法,我也打算去试试

网友:

徐老师那里有单买360电机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