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相关技术 入门

楼主(2003-06-28):
二次电池使用和保养:
● 温度特性:由于充电电池在电解液体和电极片中的迁移速率与温度密切相关,因此温度的上下波动会显著的影响充电电池的技术性能。
● 储藏温度:一般情况下,电池由于内部有液体,在低温情况下长期储藏会破坏电池内部化学物质,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储藏温度不要低于-20℃;而过高的温度也使电池无法达到其额定容量,一般储藏温度不要高于40℃。充电电池的正常储藏温度为-20℃~+65℃,当温度降到低于-20℃时,电池中的电解液会凝固,电池的内阻会变得无穷大,电池将无法使用。当温度超过+65℃时,电解液会发生副反应而产生大量的气体,电极片中的树酯粘接剂也会发生变质,从而导致整个电池逐渐老化和衰退,甚至在短期在失效。
● 充电温度:一般情况下,充电温度在0℃~45℃。
● 放电温度:一般情况下,放电温度在-20℃~65℃;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采用低温电池和耐高温电池。
● 电池组在出厂前一般经过放电处理,以防止运输途中由于震荡或其它原因造成短路,通常新电池不带电或只含20%左右的电量。
● 新电池或长期未使用的电池由于活性物质可能未能完全激活,使用前一般需经过两三个循环的小电流(0.1C)充放电处理,才能达到标称容量。
● 长期不使用的电池应采用荷电状态储藏,一般可预充50%~100%的电量后储藏,每隔三个月建议对电池充电一次,以恢复到饱和容量。
● 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 不要焚烧或拆解电池,其中的化学物质有腐蚀性,会伤害皮肤和眼睛。
△ 不要拉扯电池的引线或插头,防止损伤焊点和连接部位。
△ 不同型号的电池不可混用。
△ 不同型号的电池上焊接,需用连接片等进行焊接。
△ 初次使用前用小电流充满电。
△ 不可并联充电,否则会产生不规则充电电流。
△ 不可反向使用电池或使之短路。
△ 电池充分放电后,应延长充电时间以达到饱和电量。
△ 请将电池存放于阴凉通风干燥、温度不高于45℃的环境中。
△ 在电池充满电或半满的情况下,不要将大量的电池密集存放。
△ 不要和酸性气体接触,避免靠近火源。

电池名词:
● 电池: 指通过正负极之间的反应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 一次电池:指无法进行充电,仅能放电的电池,但一次电池容量一般大于同等规格充电电池,如锌锰、碱性干电池,锂扣电池,锂亚电池等。
● 二次电池:指可反复充电再循环的电池,如铅酸、镍镉、镍氢、锂离子、锂聚合物、燃料、锌、铝、镁空气电池等。
● 额定容量:指电池在充满电後,空载状态下放电至截止电压时,所能释放出的电能量,一般以mAh或Ah(1Ah = 1000mAh)符号来表示。但如果电池使用时连接负载及长期使用后,电池释放的电量会下降。容量由于充放电是在一定的C-倍率条件下进行的,因此电池的容量与C-倍率直接相关。通常情况下电池的标称容量是指0.2C条件下测试得到的电容量。C-倍率越大,电池的放电容量越小。充电容量(Ah或者mAh)=充电电流×充电时间放电容量(Ah或者mAh)=放电电流×放电时间。
● 额定电压:指电池正负极材料因化学反应而造成的电位差, 由此产生的电压值。不同电池由于正负极材料不同,产生的电压是不一样的,如铅酸:2V/节,镍镉、镍氢:1.2V/节,锂离子电池:3.6V/节。另外,电池电压会随着充电的过程而不断上升至某一值,会随着放电的过程而不断下降至某一值。
● 开路电压:指电池在没有连接外电路或者外负载时的电压。开路电压与电池的剩余能量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手机的电池显示器是利用这种关系而制造。
● 内阻:指电池内部由化学材料自动生成的阻抗,一般而言,内阻越小,电池的充放电性能越好。电池内阻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非常重要的特性,又称为电池阻抗,包含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影响电池内阻的因素有:①电解质的成份;②正负电极片中的成份配方,例如导电碳粉的含量;③正负电极片的几何面积以及比表面积;④金属基片(铜箔和铝箔);⑤电解液与正负电极片界面状态;⑥温度;⑦充电状态(电池的开路电压);⑧测量频率高低;⑨电池的内部结构设计。
● C: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时电流大小的比率,如1200mAh的电池,0.2C表示240mAh(1200mAh的0.2倍率),1C表示1200mAh(1200mAh的1倍率)。充放电效率充放电效率也与C-倍率相关,在0.2C条件下,聚合物锂电池的充放电效率应该在99.8%。充放电效率=放电容量/充电容量 × 100%
● 放电截止电压:指电池充满电后进行放电,放完电时达到的电压(若继续放电则为过度放电,对电池的寿命和性能有极大的损伤),一般而言,铅酸电池:1.8V/节,镍镉、镍氢:1.0V/节,锂离子电池:2.75V/节。
● 开路电压:指电池在无负载的情况下,电池正负极之间的电压。
● 放电深度:与电池额定容量比较,放电量的比率。
● 过充(放)电:指超过电池规定的充(放)电状态,若继续充(放)电可能造成电池漏液或劣化。
● 能量密度:指单位体积或单位质量所释放的能量,一般用体积能量密度(wh/l)和质量能量密度(wh/kg)表示。
● 自放电:电池充满电之后,在与外电路没有接触和常温放置的条件下,其电容量会自然衰减。在储存过程中,电池蓄电容量会逐渐下降,其减少的容量与额定容量的比例,称为自放电率(镍镉、镍氢电池与锂离子电池相比,自放电率较大)。通常,环境温度对其影响较大,过高温度会加速电池的自放电。电池容量衰减(自放电率)的表达方法和单位为:%/月。镍镉、镍氢电池的自放电率为20-25%/月,锂电池的自放电率为2-5%/月。
● 循环寿命:二次电池经历一次充放电称为一个周期或一次循环。在一定的放电制度下,电池容量降至规定值之前,电池所经受的循环次数称为循环寿命。二次电池在反复充放电的使用下,电池容量会逐渐下降,一般以电池的额定容量为标准,当电池容量降至其60%或80%时的充放电次数称为循环寿命。
● 记忆效应:电池的记忆效应是指为完全放电的电池,在下一次充电时所能充电的百分比。为了消除电池的记忆效应,在下半时充电之前,必须先完全放电,然后再充电。只有这样操作,才能百分之百的充满电池。电池的记忆效应给电池的快速充电带来了不便。镍镉电池在没有放完电的情况下进行充电,容量可能无法回到原有标准,但可以通过深度放电后大电流充电,容量可能会回复。镍氢、锂电池均无记忆效应。
● CC/CV:CC即恒流,以固定的电流对电池充(放)电;CV即恒压,以固定的电压对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会随著电压的上升而下降。对铅酸电池一般采用恒压方式充电,对镍镉、镍氢电池一般采用恒流方式充电,对锂离子电池一般采用先恒压(4.2V/节)后恒流方式充电。
● 涓流充电:指以小於0.1C电流对电池充电,一般在电池接近充满电时,进行补充充电时采用,另外,若负载对充电时间没有严格要求的话,建议采用涓流充电方式充电(在此情况下,电池使用寿命较长)。
● -△V:这是镍镉、镍氢电池充电过程中的特性(即在电池接近充满电时,电压达到一个峰值后,对其继续充电,电压会有瞬间的微量下降,一般在3~5mV之间,充电芯片多根据-△V值对电池进行控制。
● △V/△t:这是镍镉、镍氢电池充电过程中的又一特性(即在电池接近充满电时,电池表面温度会随着时间而快速上升,,以每分钟上升的温度作为充电截止条件,一般设定在每分钟上升1度作为截止点。
● 充放电率(State of charge, Depth of discharge)充电状态和放电深度都是电池保有数量数值的表示方法。充放电状态以百分比率来表示,以满充电和满放电为100%。充电状态称为SOC;放电深度称为DOD。如:DOD=250mAh/800mAh × 100%=31.25%

网友:

好,班主的讲解让我多学了好多二次电池的东西,早点讲我也不必要到工学院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