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VIDCT关于EP CONCEPT

楼主(2003-06-28):
我的CONCEPT 已调整的差不多了,可以勉强起飞了,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飞机的尾翼老是打旋,不能稳定,用
遥控器
也不能很好控制,检查
陀螺仪
装的是正确的,我用的是GY240,HIMARK MMC-100MG的
舵机
(这种舵机能用AVCS的功能吗),该怎么调呢?不胜感谢!

网友A:
你的尾舵拉线没有调好,拉线与舵盘的夹角在初始状态下应为90度,而此时尾桨距控制杆与接线的夹角也同样是90度。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细微调整。
AVCS功能可以使用,但建议等一切调好了再开这个功能,因为打开这个功能再调整比较困难。